[军事] 好像导弹上的Kearfott生产的两轴加速度计拆解

楼主(2021-09-24):
Kearfott是一家国防设备制造商,电子部门是BAE Systems 的一部分。维基查的
拆开里面好多硅油

3颗螺钉是固定磁铁装置的

红框是一个透明柱包了一层金属膜

线圈是伸进磁铁中的

不懂瞎猜测:这是一种通过磁场的电容式的加速度计

网友:
拆导弹上的东西不怕BOOM吗

网友:
又可以卖铜了

网友:
lz从那里搞到这些东西的啊

网友A:
看现在的MEMS就知道进步有多大了

网友:
一脸懵的进来

网友:
这个倒是真像一次性飞行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的MEMS就知道进步有多大了

这种带力矩反馈的,可比MEMS精密多了。 至少是战术导弹的。

网友B:
相当于四个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四个扬声器

听导弹在唱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的MEMS就知道进步有多大了

这种的比MEMS的精密太多了,尤其是大加速度下的小信号方面,MEMS的很难做到量程和精度两全其美,另外MEMS的传感器存在零点漂移,由于体积很微小,细微的结构/形状变化都会带来很大的系统误差,MEMS的适合微型装置或者一般电子设备使用,大型高速环境下难以胜任啊

网友(2022-11-02):
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高科技。

网友:
这种肯定靠谱,漂亮

网友(2022-12-07):
看不懂的高精尖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