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上手简单的照片打印机,持久记录精彩时刻,汉印CP4000使用体验

楼主(2021-09-24):
现在大家都喜欢通过社交平台来分享照片、视频等内容,有时候为了实际需要,有些朋友还会选择一些线上的照片冲印服务,然而我们为什么配备一台照片打印机呢?和手机、电脑上的图片文件相比,拿在手里的照片显得更加真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设计、打印自己喜欢的照片,并且还更加的私密,不用担心照片泄露。

目前市面上的照片打印机种类很多,而且用起来都很简单,像是我现在用的这款汉印CP4000,就是一种智能打印机,可以通过U盘、手机等多种方式进行打印,至于打印出的效果,我觉得还算不错,和它的相纸配套使用很方便,打印证件照之类的照片也很方便,并且它还有AR视频打印之类的小功能,用起来很有意思。

这款照片打印机的包装很简单,它是通过外接电源供电的,可以即插即用,为了确保打印效果,我们还要使用配套的汉印小濠相纸,一盒里面包括了1个色带和54张相纸,用起来也很简单。
汉印CP4000的设计很简单,上面带有一个小屏幕和一些按键,实际使用中,只要把打印机安装好色带和相纸,然后通电就可以使用了。这款打印机的尺寸为185x65x140mm,体积比较小巧,外出时携带也没问题。

打印机正面的这个屏幕可以显示设置信息以及照片预览,并且屏幕本身可以向上45°倾斜,这样在使用时候会很方便。而在屏幕下面,汉印CP4000还提供了丰富的按键,可以进行各种操作,按键的图标已经很直观了,使用时并没有什么难度,当然了,要是屏幕支持触控就更好了。

用来盛放照片的纸盒是可拆卸的结构,对应的,在汉印CP4000的照片出口,有一个挡板的设计,打开后可以安装照片纸盒,这种设计可以使打印机更便于收纳,在不用的时候也具有防尘的作用。此外USB和SD接口也在这个位置,平时连接U盘或者SD卡时很方便。

汉印CP4000这种照片打印机采用的是热升华打印技术,通过加热的方式让颜料分子进入相纸中,和一般墨盒打印有所差别,打印照片时除了需要用到相纸之外,还需要使用色带。每盒小濠系列相纸里面都有一个色带,打印照片之前需要安装到打印机里面。

在这款汉印CP4000上面,色带的安装位置位于右侧,有一个用于保护和防尘的挡板,打开挡板,拨动一下橙色的扣手,旧的色带就可以弹出来,头一次用的时候,因为里面是空的,所以直接把色带往里面一推,卡紧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照片打印机的背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连接电源适配器的接口,以及一个Micro USB接口,这个USB接口是用来连接电脑进行照片打印的,不能连接作为供电接口使用。

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可以用汉印CP4000来打印照片了,照片的来源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这款打印机可以支持手机APP、U盘、SD卡、局域网打印、电脑打印等多种使用方式,用起来非常灵活,其中手机APP用的是汉印美照,可以在说明书上找到下载地址。

另外从汉印CP4000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它主页的几项功能包括选择并打印、大头贴、照片亭、证件打印、Wi-Fi设置以及系统设置,通过按键操作也很灵活,可以快捷搞定证件照等常见的打印需要,至于照片亭这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照片拼接。

以手机APP打印为例,在汉印美照上面,我们需要先注册账号,然后选择汉印CP4000打印机,接着通过扫码或者局域网扫描等方式连接到打印机,而后选择要打印的照片,简单处理之后,最后就可以一键打印了,操作并复杂,而且里面还有个AR视频打印功能,用起来很有意思。

汉印CP4000在打印照片的时候,会依照三原色的顺序依次上色,在照片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进行其他操作,只需要稍等一会儿,照片就可以搞定了,打印好的照片会从纸盒这一侧完整输出。

在打印照片的时候,汉印CP4000还会在照片表面添加一层保护膜,这样可以延长照片的保存期,这种保护膜具有防水、防尘、防指纹、防氧化的特性,可以比较全面地保护照片。

从打印出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汉印CP4000的颜色还原效果不错,细节也处理得很好,没有糊成一片的情况,实际的照片和我们编辑处理时的效果基本一致,没有明显的偏色,成品照片的质量确实很让人满意。

汉印CP4000的AR打印功能用起来也很简单,只需要选择对应的功能,然后用它来打印一段视频,就会打印出一张看起来很普通的照片,但是只要用汉印美照的AR功能扫一扫这张照片,手机中就能出现这张照片的动态视频,看起来很有意思,很适合现在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使用。

总体来说,汉印CP4000确实是个很容易上手的照片打印工具,用起来并不复杂,支持的打印方式很丰富,平时各种风景照、个人照还有证件照,都可以轻松通过汉印CP4000打印出了,比起拍立得之类的工具,汉印CP4000的照片质量更好,细节和色彩都很让人满意,另外还有很有趣的AR打印功能。如果想要看看手机里的照片实际效果如何,不妨试试这款打印机,而且它打印的照片保存时间也更长一些。非常感谢金测评提供的体验机会,期待更多合作。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外观有点像佳能的cp1300,我用过佳能的,耗材贵

网友A:
耗材太贵了。
不急的话,直接网上冲印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耗材太贵了。
不急的话,直接网上冲印更便宜。

还是冲印便宜,不过现在也涨价了,我前两年冲印一张是0.45,现在0.7了
现在太便宜的都是用打印机打的,我就碰上过一会,照片拿到手根本没法看
而且时间长了还掉色,怕水,后来我宁可贵一点都在一家我冲印过的洗照片。

网友:
TB看了一下,机头1100多,耗材平均下来一张要接近2块钱,这东西见仁见智吧

网友:
一直使用爱普生R系列6色打印机+连供+覆膜,效果个人感觉可以接受,耗材成本可以忽略不计!A3+的尺寸,家用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