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

楼主(2021-09-24):
谢谢诸位大佬的指点,不折腾了,将就用着吧

网友:
?认真学学电路原理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网友:
短接必烧 电力不足掉盘 如果电源芯片和电感不是非常烫可以在输出端加几个贴片钽电容改善

网友:
你短接等着冒烟吧

网友:
主供电升降压电感,不能短接,也不能挪地方,后果很严重

网友:
掉盘找找其它原因,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直接换人或者换个好点的板子呗 东芝颗粒有点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