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解两个锂电led驱动的型号

楼主(2021-09-24):
求解两个锂电led驱动的型号

先说第一个灯。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它是这么来的,再次买了两个挂脖风扇,发来的是有刷的,有点失望,之前是无刷还带彩灯。好在送了个长条led灯,心情好多了,充电后能用。两路触摸调光,有白-暖-白暖-闪烁4档,前三档都可以调光,没频闪。我就很好奇,特别想知道这个芯片是啥型号的,成本几何。我用sgl8022ws有一百多片了,想换这个试试。看电路发现和sgl8023w的电路很像,8023w我买了,但没有用过。

图片如下,这个8脚ic是经过ldo降压后使用,这点不如8022ws。

这个走线能看清吧

挂脖风扇

大概仔细的看了下,脚位和8022ws、8023w差不多。1空,2,接103?到负,3vcc接104?到负,4负极,5触摸,6功能选择,它这个是不接,7一路输出,8另一路输出,8023w的8脚是功能选择和输出复用。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另一个

这个灯是几年前买的,那时的我对这些还没入门!所以买了很多都直接封存了,电都没通过。刚好拆包看了下,发现这灯的功能还不错!

灯的功能都在动图里了,这个灯关闭后就是声控功能待机

调光能看到频闪

本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看看有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 完!

网友A:
如果更换后无法用,LED驱动有可能是一次性编程单片机。挂脖风扇解放双手不错,网上有说不能长时间吹风,以免脖子着凉,头发长的要小心,以免吸进网孔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更换后无法用,LED驱动有可能是一次性编程单片机。挂脖风扇解放双手不错,网上有说不能长时间吹风,以 ...

这个灯没坏,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B:
老王家的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王家的货吧!

是啊,风扇缩水啦!那个跑马灯应该是以前老黑家的

网友C:
家里屯的这么多18650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屯的这么多18650怎么用呢

图片中的18650都是建筑材料!倒是用红包买的1200ma的18650还有几十节

网友D:
同款风扇路过 今年夏天撸了打算给我妈烧菜的时候用 结果现在是我戴着风扇做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风扇路过 今年夏天撸了打算给我妈烧菜的时候用 结果现在是我戴着风扇做饭了 ...

最近好多装修视频厨房顶上配个吹风机,估计没这个挂脖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