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传感器处理数据程序怎么改,如何让12组0x3c乘以256+13组数据0x49得出十进制...

楼主(2021-09-24):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程序最一个传感器处理数据的程序,如何让12组0x3c乘以256+13组数据0x49得出十进制的真实数据(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片)
tt = re_buf[13];//将13组数据转十进制串口发出来,以0数字开始数
if(re_buf[13]>99)
{
    SendString("n0.val=");
    SendData(tt/100 + 0x30);
    SendData(tt/10%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if(re_buf[13]>9)
{
    SendString("n0.val=");
    SendData(tt/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
SendString("n0.val=");
SendData(tt%10 + 0x30);
}
             re_count = 0;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
}
}

网友:
高低字节合并即可 建议先看看基本书吧 这类基本问题不应该问

网友:
变量在输出时按十进制输出就是了 如”颗粒数=%d“

网友:
不太明白你要的具体过程,如果你是想把16进制数据转成10进制字符模式可以用sprintf这个函数试试 这个函数要加载#include <stdio.h> 库,如果自己转换稍微麻烦点

网友:
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0x3C49就是等于15433呀,为什么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