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按开关工作灯闪烁不工作,换开关可以解决?

楼主(2021-09-24):
大有5401一按开关工作灯闪烁,不工作!看到换开关可以解决?真的吗?电池满电

网友:
修修也可以,我有帖子,好像在老站

网友:
我有一把也是闪灯不工作,换了开关也是闪灯,就是装上电池按的第一下会动但是不转,之后怎么按都是闪灯不工作

网友A:
貌似电池 问题。。。。

网友B:
z主控问题。电池如果换到别的没问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z主控问题。电池如果换到别的没问题的话

我又买了一把,电池完全没问题,那估计是主控问题了,才用过几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池 问题。。。。

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C:
电池和机器通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机器通讯问题

能破解吗

网友:
遇到过,拔电池重新插解决问题。

网友D:
我有一把是这个情况,拆开开关发现是主供电触点烧毁,按开关不供主电源,但能接通调速电路,所以闪灯。换了个耐用的其他牌子的开关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把是这个情况,拆开开关发现是主供电触点烧毁,按开关不供主电源,但能接通调速电路,所以闪灯。换了 ...

什么牌子的开关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开关通用?

记错了,7212我换了一个其他牌子的,大有换了一个5401新款黑色的

网友(2021-10-26):
这个问题就是电池和主机的通讯中断导致的问题.

我也碰到过,先后在几块电池上出现.

后来发现因为施工强度大,电池的触点那里进了灰,导致接触不良,一冲击,一振动,电池和主机就失联了.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将主机和电池的触点都清理干净,一定要清干净.然后加上点粘稠的黄油之类的,一个是防氧化,一个是润滑.

从那之后过去快2年了.一直工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