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工具充电器太差买了2个5串的充电器主板,21.6v2A实际充电有3.5A电

楼主(2021-09-24):
自带的才500ma嫌小了,没想到买的这个标的2A但是做工太好了,电流达到3.5A了电池发热大,有没有办法降低电流

芯片是3843A  还有一个358运放,我没找到电流取样电阻啊

网友:
我图上箭头所指的电阻,检查一下,是不是一端接在MOS管的源极(S极)上,另一端接在大电容的负极上。看看阻值多少?如果是0点几欧(比如0.2或0.3欧啥的)。
如果是的,那适当增大此电阻,可以限制最大输出电流。
参阅: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026-1-2.html    第1楼的求助,我在第3楼给他的建议,他在第7楼说成功了,从12.5A降到1.5A。注意事项在他那个贴子的第一楼说过,性质一样。

网友A:
因为次级有358 很可能有电流控制,你的元件面照片看起来不清楚。图中红圈中的二个点间是不是一根锰铜丝检流电阻?是的话,就不要按第2楼的方法,根据检流电阻来调整运放(先确认好R29的左端和R30左端及358的第3脚相连,然后适当增大R29或减小R30),贴片难弄的话,直接换大检流电阻也可以。

就是下面这个图上的箭头所指的是不是采样锰铜丝?

网友:
找串在输出负极的功率电阻,一般加大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次级有358 很可能有电流控制,你的元件面照片看起来不清楚。图中红圈中的二个点间是不是一根锰铜丝检流 ...

感谢大佬 ,你都说对了,等我有时间了改

网友:
简单点,输出直接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就可以了,没必要改内部

网友B:
加限流电阻,阻值4R或者10R,体积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限流电阻,阻值4R或者10R,体积越大越好

4R,如果充电电流2A,是不是8W,10R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