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32GB/64GB/128GB/256GB/512GB)全容量合照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09-24):
2021款评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580-1-1.html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不做其它相关。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各类评测数据。
③款式为一型卡。
④发现有评测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抱走。
⑤请勿回复不正当内容。

实物合照

读卡设备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芯片方案

32GB无法检测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实际容量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峰值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多项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压缩基准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数据校验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
三星TF卡EVOPlus2020款全容量实时读写

32GB

64GB

128GB

256GB

512GB

楼主(2021-11-18):
数据总览

网友(2021-09-24):
有钱淫 买这么多卡

网友:
三星的储存卡不是用自家主控吗

网友:
很不错,感谢楼主的评测。但是我个问题,我的TF卡是SANDISK的。平时没有问题,在持续写入,使用一些散热不好的读卡器,比如全塑料的。在写入过程就会造成过热,写入速度会因为温度墙直接降低到0,然后停止几秒再恢复,如此往复。数据到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问题。我一般写入超过30G的文件会出现过热现象。哎。。。以前号丢了,从头开始。

网友:
这是老版本吧?新的估计是qlc

网友:
所以 这类tf卡 可以量产吗?
检测工具是什么?那个看ID的工具?

网友:
我18和19年买的这款64G,写入都是80M左右,128G的则是85M左右,现在缩水真厉害

网友:
前二天刚买了其中的128G的,JD自营的,看生产日期是2021.05
顺便测了一下,ATTO为4.01.0f1,CM也是最新的8.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