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46EN的主控闪存例表里没有这个颗粒,要如何添加新的闪存颗粒

楼主(2021-09-24):
SM2246EN的主控闪存例表里没有这个颗粒选项,请问大神们要如何添加新的
闪存颗粒让软件支持开卡? 应该是L85C的.

网友A:
找一个后缀00改成05就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后缀00改成05就能开了

A632=Micron,1Tbit (16k) ,MT29F1T08CPCBB(L85C)
Micron,1Tbit (16k) ,MT29F1T08CPCBB(L85C)=2C,84,64,3C,A9,04,2,08,10,0,1998,2048,2,1,8,512,2,16,1216,3,48,8F,27,30,1,0F,28,0,0,1,1,52,51,0,0,0,1,0,0,9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这里要怎样改?

网友B:
明显就是软件版本不匹配,建议更换开卡软件。
而改颗粒ID开卡成功,最后在测试硬盘读写的时候也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A632=Micron,1Tbit (16k) ,MT29F1T08CPCBB(L85C)
Micron,1Tbit (16k) ,MT29F1T08CPCBB(L85C)=2C,84,64,3C ...

把A9,04改成A9,0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软件版本不匹配,建议更换开卡软件。
而改颗粒ID开卡成功,最后在测试硬盘读写的时候也还是会出问 ...

下载了几十个版本的2246E都没有可支持的。不知道怎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9,04改成A9,05就行了

改了,开2秒就报错了:Chk PreTest Fail(31) /0x02,DRAM Miss Comp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开2秒就报错了:Chk PreTest Fail(31) /0x02,DRAM Miss Compare!

这个提示是缓存出错。看看缓存的设置。镁光DDR3 128M

网友D:
1.缓存错误也有可能是没有短接开卡
2.这个id用最新的 q0824应该就有参数啊,

网友:
A585=Micron,128Gbit (16k) ,MT29F128G08CBEBB (L85C)
Micron,128Gbit (16k) ,MT29F128G08CBEBB (L85C)=2C,84,64,3C,A9,05,2,08,10,0,1998,2048,2,1,6,512,2,16,1216,3,48,8F,27,30,1,0F,28,0,0,1,1,52,51,0,0,0,1,1,0,90,88,88,88,88,12,1F,88,88,66,66,66,66,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缓存错误也有可能是没有短接开卡
2.这个id用最新的 q0824应该就有参数啊, ...

用2246XT改了ID开好了。

网友:
也来学习的,看起来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