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源指示灯电路

楼主(2021-09-24):
如题,根据书上记载,220V交流驱动LED来指示电源,需要串联100K电阻,还要一个反向保护二极管,如图所示

100K限流电阻没毛病,VD1保护二极管也没毛病,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不超过15V,如果不加VD1必然会导致负周期是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220*1.414=311V峰值电压,必然会击穿无疑问,所以VD1是有必要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见过的电源指示只有限流电阻100K,没有保护VD1,然而指示灯又能正常工作,这是为啥?书上是骗人的?

补充内容 (2021-9-27 18:01):
8楼已给出店铺名字,去下叉吧

网友:
假设这个LED是3V,说了是假设,不要抬杠。220V÷100KΩ=2.2ma,图中只有很小的功率。其实都是废话,电阻承担了大部分的电压。简单来说,电阻是起到分压限流。这样说明白了吧。

网友:
因为有100K的电阻限流,反向电流非常小,不会烧坏LED。

网友:
如果二极管没有因电击穿而引起过热,则单向导电性不一定会被永久破坏,在撤除外加电压后,其性能仍可恢复,否则二极管就损坏了。
300V除以电阻也就3mA,估计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

网友:
200到300K的电阻串上发光二极管就行了,简单

网友A:
低档插板为了控制成本,一般是用100K碳膜电阻,很不耐用,最多用个一两年都会烧,我维修都是替换成150K的金属膜电阻,LED亮度会低一点。

网友:
二极管都有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

网友:
前几天家里插座指示灯不亮,岔开看电阻已经把绝缘套烫变色了。

网友(2023-02-22):
我一个aux电热水袋,指示灯已经坏了,才用了4个月。打开一看是148K电阻串个LED,LED测一下,正反压降都是0.2~0.3V, 可能已经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档插板为了控制成本,一般是用100K碳膜电阻,很不耐用,最多用个一两年都会烧,我维修都是替换成150K的金 ...

捎带led换成氖泡,这样没有频闪

网友(2023-03-29):
再串联个电容进去,电阻相应减少一些,一来省电,而来减少电阻的发热。
有人会说用电容成本增加了,但这对于手头全是料板的坛友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现在新材料高亮发光管发光效率高,用兆级电阻降压即可。我做指示灯用M7串10M串翠绿高亮发光管

网友:
击穿但是电流小,不会坏

网友(2024-05-13):
指示灯用氖泡寿命长,结构简单。电阻足够大更省电。

网友:
拆的电源插排,简易电动剃须刀,热得快,电热毯上面的LED指示灯都没有装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