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240G 开卡成功?电脑能识别,测试出错

楼主(2021-09-24):
金泰克S300 240G 主控SM2258G AB,颗粒软件测出来的是EC,1C,98,2F,84,C9,试了好多量产工具也都开卡失败了!!

网友:
你跑rdt了吗?

网友A:
用错工具了,找2258H主控的工具来开,q0719a版本

楼主:
没有跑过rdt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错工具了,找2258H主控的工具来开,q0719a版本

试过了,识别不到颗粒

楼主:
跑RDT这里要怎么设置

网友:
真搞笑,你都知道是2258G,为什么用2258XT的工具

楼主:
其他的开卡工具识别不到,SM2258_B0KB,这个工具能Auto到4个,但是颗粒ID不对,开卡后也是会报错的

网友B:
2258G的q0719a Q0720版本好像要手动选择颗粒型号 EC,1C,98,2F,84,C9  K9OMGY8S7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G的q0719a Q0720版本好像要手动选择颗粒型号 EC,1C,98,2F,84,C9  K9OMGY8S7M

这个版本里的颗粒id识别不到EC,1C,98,2F,84,C9,3,08,10,0,3711,3774,2,1,0,576,2,16,2048,3,0,8F,27,10,1,8F,54,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0,19,〗,,
只有像这样的颗粒id才会被识别EC,1C,98,2F,84,C9,4,16,2048,09216,0576,03774,03711,01000,02,01,01,1,92,00,0,99,7F,0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0,40,1,0,02,04,FF,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99,99,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修改Flash.SET参数开卡好像可行!最后真的开卡成功!!
然后插到主板上,重启电脑,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结果如图。

楼主:
开卡成功,最后分享工具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你这是降级开卡使用

网友(2022-11-26):
我的是120G的

网友(2023-03-04):
这个帖子很赞,我的学习一下

网友(2023-09-06):
这个固件不行吧,不能开带缓存的

网友(2023-10-18):
一摸一样的卡,正需要呢,可惜没币

网友:
帮顶了,祝贺开卡成功。

网友:
会掉盘的吧。后续如何呢,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