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奥克斯PB962破壁机E2故障代码

楼主(2021-09-24):
奥克斯PB962破壁机显示“E2",无法 工作,拆开底座检查两块电路板及有关元件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拆开搅拌杯手柄,发现里面的干簧管不能正常磁吸合,把它两端短接试机,破壁机能够正常工作。于是下单购买干簧管把它换上,破壁机恢复正常。

干簧管到了,动手把它换上

拆开手柄,取出旧管

换上新管,旧管一头玻璃碎了

将干簧管装上手柄

装好了,恢复正常了

网友:
原来是干簧管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A:
S2-1min
是不是电机可短时工作1分钟的意思?
看样子电机应该是铝线的吧?

网友B:
电机功率不小啊!

网友:
破壁机口感真的不错啊。

网友:
交了智商税的

网友C:
这种小型家电,特别是会持续加热的,我家基本上都是坏塑料外壳。。。长时间加温,外壳就不行了。。。

网友D:
偶也换过一次破壁机的干簧管,是被偶误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1min
是不是电机可短时工作1分钟的意思?
看样子电机应该是铝线的吧?

有可能。从破壁机的工作程序来看,它是断续工作的,每次搅拌好象都不超过一分钟。不过应该与所用材料没有关系,而是与它的转速高有关。破壁机之所以破壁,就在于它每分钟一万转以上的高速度,而这个高速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不小啊!

应该是短时间功率,上面的一分钟可能就是指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型家电,特别是会持续加热的,我家基本上都是坏塑料外壳。。。长时间加温,外壳就不行了。。。 ...

这台机搅拌杯是玻璃的,加热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也换过一次破壁机的干簧管,是被偶误杀的

我没有想到是干簧管的问题,因为之前这机加热温度乱跳,以为是温度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E:
工频变鸭器,好评。。。。

网友F:
能找到原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频变鸭器,好评。。。。

这个工频变压器制作工艺还不错,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找到原因好了

零件不多,找到原因不难,只是拆开比较麻烦。

网友:
详尽  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