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百度自己的芯片,小度智能音箱旗舰版里的百度大脑(更新交作业改aux输出)

楼主(2021-09-24):
拆了个小度智能音箱旗舰版,想改aux输出大神来帮认认芯片。

这个百度自己出的芯片:百度大脑 DU1906

大神帮看看这个功放的定义。

        一直想吧这个小度加个aux输出,接到我早已停产的轻骑兵2.1上,网上看了教程,买了解码板,回来拆机后,傻眼了我这跟网上教程里的版本不一样,这个是旗舰版。后来就有了这个帖子。
       在本帖内咨询过大神功放定义后开干。功放678脚分别对应解码板上的LCK.BCK.DIN

开始焊接

刮出7脚

焊接完音频线,焊点太小眼都快看瞎了。

找出5v电源红正黑负

另一头接解码板

上电,推耳机测试,有声音质还不错。有个问题手靠近解码板1cm会有干扰,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放桌子上就没事。

赶快打胶,怕掉了,焊这玩意废眼。带着解码板走不了线,要把解码板先拆下来最后再焊。

装个3.5输出和原喇叭开关

组装好,重新焊解码板。原喇叭剪根线接开关。

打胶定位好,解码板上的3.5最好拆下来。反正我最后用钳子直接拽下来了,碍事。

完工,插耳机正常出音。太晚了明天接音箱听听音质。最后上张主板正面图。
谢谢观看。

网友A:
批量可以定制刻字 或者买不带刻字的 自己刻字了解一下? 接上ttl看看输出信息吧

网友B:
根据tas5805引脚定义,搭配模块食用。

网友:
这不就是合作的芯片厂商定制LOGO吗,只要采购量大想印什么LOGO名称都行(违法的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tas5805引脚定义,搭配模块食用。

哎呀~~!就是买个这小板,看网上教程准备改,谁知一拆开发现我手机的是旗舰版,跟网上不一样。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可以定制刻字 或者买不带刻字的 自己刻字了解一下? 接上ttl看看输出信息吧 ...

我还以为百度自己研发的芯片!

网友:
照片很清晰

网友:
忙猜mtk 的芯片刻自己的字

网友C:
买个饭盒还给刻字的,芯片刻字太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饭盒还给刻字的,芯片刻字太正常了。

想起了初代龙芯,找个工人打磨一下

楼主:
刮开那个是8脚 8脚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可以定制刻字 或者买不带刻字的 自己刻字了解一下? 接上ttl看看输出信息吧 ...

新手没有tt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起了初代龙芯,找个工人打磨一下

不是龙芯,是汉芯,打磨的摩托罗拉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起了初代龙芯,找个工人打磨一下

那是汉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汉芯

呃……反正叫芯……

网友F:
pcm5102涨价了

网友:
龙心也好不到哪儿去,胡伟武是个大傻x ,想不出解决问题就去拜xxx,然后还是弄个debian自定义版本,
剔除两条不支持的指令,龙心版系统就是个先天残疾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m5102涨价了

用的是5102a 5102早停产了

网友(2021-11-28):
楼主,求帮忙。纯新手。网上新款芯片的就你这出了教程,其他都是旧板子的。
1底下电源板那里的三个弹簧触点能用得起来么,能不能直接做成音频外接
2我是从电源那个小板过喇叭那里取了音频线,这里出的音有什么问题不?
这样取线还少了地线和5v供电,有哪里方便取到么?
希望楼主和大神们能出个更简便的改装教程:Strive:

网友(2022-10-01):
引用 网友A:
批量可以定制刻字 或者买不带刻字的 自己刻字了解一下? 接上ttl看看输出信息吧 ...

怎么接TTL,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