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考研倒计时时钟 ESP8266 + STM32F410 +SSD1309

楼主(2021-09-24):
毕业工作后好久没搞单片机了,中秋节放假,女友考研倒计时不足100天了,正好有空翻到了以前玩剩下的电子模块组装了下,搞了个倒计时时钟。

本来想用ESP8266直接驱动屏幕的,按教程折腾半天也刷不进去固件,就放弃了,按教程IO01拉低,再上电,刷固件怎么搞都不行。评论区有懂行的大佬欢迎留言。
然后我就把大学例申请的stm32 开发板废物利用,驱动了屏幕,还得搞个自动设定时间功能,看ESP8266 的AT指令上有个NTP 功能,不成想我的模块里面的固件还不支持这个功能。

最后搞了个透传模式,再在电脑上搞了给TCP服务端每次主动给授时就好了。

下面为实现代码

#include "mbed.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platform\ATCmdParser.h"
#include "drivers\UARTSerial.h"
#include <time.h>
string str = "";
char inchar;
bool strover = false;
RawSerial pc(SERIAL_TX, SERIAL_RX);
//DigitalOut led(LED1);

// an SPI sub-class that provides a constructed default
class SPIPreInit : public SPI
{
public:
    SPIPreInit(PinName mosi, PinName miso, PinName clk) : SPI(mosi, miso, clk)
    {
        format(8, 3);
        frequency(2000000);
    };
};

/*void UART_Rx_irq()
{
        while (pc.readable())
        {
                        inchar = pc.getc();
                        if (inchar != 'E')
                                        str = str + inchar;

                        if (inchar == 'E')
                                        strover = true;
        }
}*/

SPIPreInit gSpi(SPI_MOSI, SPI_MISO, SPI_SCK);
Adafruit_SSD1306_Spi gOled1(gSpi, PB_1, PB_12, PC_4, 64, 128);

//ESP8266 解析器
#define ESP8266_DEFAULT_BAUD_RATE 115200

UARTSerial *_serial;
ATCmdParser *_parser;

int main()
{
    pc.baud(115200);
    pc.printf("hello world\r\n");
    //pc.attach(&UART_Rx_irq, SerialBase::RxIrq);
    // led = 1;

    uint16_t x = 0;
    gOled1.clearDisplay();
    //gOled1.printf("%ux%u OLED Display\r\n", gOled1.width(), gOled1.height());
    //set_time(1256729737);  // Set RTC time to Wed, 28 Oct 2009 11:35:37
   ThisThread::sleep_for(1000.0);
    printf("\nATCmdParser with ESP8266 example");

    _serial = new UARTSerial(PA_15, PB_7, ESP8266_DEFAULT_BAUD_RATE);
    _parser = new ATCmdParser(_serial);
                _parser->set_timeout(1000);
    _parser->debug_on(1);
    _parser->set_delimiter("\r\n");
          _parser->send("AT+TME");
    char timetmp[80];
    //if (_parser->scanf("TME:%s", timetmp) && _parser->recv("OK"))
          if (_parser->read(timetmp,10) && _parser->recv("OK"))
    {
                         //_parser->read(timetmp,10);
                         printf("\nATCmdParser: %s", timetmp);
        set_time(atoi(timetmp)+28800);  // Set RTC time to Wed, 28 Oct 2009 11:35:37
        printf("\nATCmdParser: tiem success");
    }
    else
    {
        printf("\nATCmdParser: time failed");
        //return -1;
    }

                while (1)
    {
        //gOled1.clearDisplay();
        time_t seconds = time(NULL);
        //gOled1.printf("%u\r", x);
        // gOled1.printf("%s\r", ctime(&seconds));

                                string timeTp        ;
                          //strftime(timeTp.data(),80,"%T.",seconds);
        //gOled1.puts(timeTp.data());
                         int targetTime = 1640448000+28800; //2021-12-26 00:00:00

        char buffer[32];
                                gOled1.setTextSize(4);
        gOled1.setTextCursor(0, 0);//时,分
        strftime(buffer, 32, "%R\n", localtime(&seconds));
        //printf("Time as a custom formatted string = %s", buffer);
                                gOled1.puts(buffer);
                                gOled1.setTextSize(2);
                                gOled1.setTextCursor(128-33,30);//秒
                                strftime(buffer, 32, "%S\n", localtime(&seconds));

                                gOled1.puts(buffer);

        gOled1.setTextCursor(0, 64-8);//Countdown
                                gOled1.setTextSize(1);
                                gOled1.printf("Countdown");
                                gOled1.setTextSize(2);
                                gOled1.setTextCursor(65, 64-16);//天数
                                gOled1.printf("%d", (targetTime - seconds)/(24*60*60));
                                gOled1.setTextCursor(95, 64-8);//days
                                gOled1.setTextSize(1);
                                gOled1.printf("days");
                                gOled1.display();
    }
}

这是服务端的代码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 创建socket
tcp_server_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 本地信息
address = ('', 8080)

# 绑定
tcp_server_socket.bind(address)

tcp_server_socket.listen(128)

while True:
    # 等待新的客户端连接
    client_socket, clientAddr = tcp_server_socket.accept()
    while True:
        # 接收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
        recv_data = client_socket.recv(10)  # 接收10字节

        print('接收到的数据为:', recv_data.decode('gbk') )
        send_data = time.time()
        client_socket.send((str(int(send_data)+1)+'\r\n').encode("gbk"))
        client_socket.send(('OK'+'\r\n').encode("gbk"))
        recv_data_str = recv_data.decode('gbk')
        if recv_data_str.startswith('AT+TME'):
            print('接收到的命令:AT+TME')
#         time.sleep(5)
#         client_socket.close()
#         break
#         if recv_data.fnmatch('file')== True:

#             print('startswith接收到的数据为:', recv_data.decode('gbk'))
#             send_data = time.time()
#             client_socket.send(send_data.encode("gbk"))
#             client_socket.close()
#         else:
#             break

tcp_server_socket.close()

网友:
羡慕会编程的,现在一直在伸手党再修改

网友:
可能是给8266的供电不足,这家伙3.3V瞬间电流有时可达500mA

网友:
居然还是新站第一贴…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等我撸个电源回来再试试

网友:
这屏幕有点奢侈
过几天就烧屏了

网友:
还不如送个包包

网友:
这外壳还能在敷衍吗

网友:
IO0拉低进入刷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