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9F08T2AYCTH1颗粒问题

楼主(2021-09-24):
最近搞了一块NVME 7.92t,拆了里面的04t b17颗粒把手上的ps3111都做成盘,挂某鱼卖。最后发现居然里面有两颗是08t的颗粒,原本我以为是被我吹坏了。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才知道是08t。

但是这个颗粒放在2246xt测试架上无法识别8ce,只能看到4ce,而且id还不一样。请问哪位大佬有玩过这个颗粒的给点建议。不会和04t一样要跳线吧。

试过上2263xt,贴f1的位置,但是软件又无法识别。

网友A:
我第一次见AYCTH: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见AYCTH

不仔细看都看不清楚的,起初我还以为是我把颗粒搞坏了。第二颗也一样

网友B:
镁光也是有一个颗粒2种id,而且是更奇葩的,1个ce是一种,3个ce是另外一种,听说短接就可以了,像04t一样短接,不需要像02t那样特别麻烦的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光也是有一个颗粒2种id,而且是更奇葩的,1个ce是一种,3个ce是另外一种,听说短接就可以了,像04t一样短 ...

最烦这种短接的片子,改天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光也是有一个颗粒2种id,而且是更奇葩的,1个ce是一种,3个ce是另外一种,听说短接就可以了,像04t一样短 ...

顺便问一下,02t的短接和04t有什么不同?我一般玩的02t都不用短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