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台把我难住了的32寸日松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1-09-24):
        9月初闵工送来一台邻居张院长家的一台老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十几年前的老液晶电视机,机子厚度大约十厘米。闵工描述故障是开机后中间有一道黑色的影子,原本以为是屏的问题,通电发现在出现蓝屏和厂家logo的时候,中间有一道大约5公分宽的黑影,然后机子关机。初步判断为灯管损坏,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复杂,而且从业以来,还真没有换过老液晶电视机的灯条(主要是指26寸以上的液晶电视机)。拆开后才发现,故障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原机是采用CCFL灯管,从问题的故障处判断,该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发热量很大,所以才会出现灯管插座板烧毁,原本以为更换CCFL灯管后,就正常了。谁知道更换后,故障依旧。为此我检查了电源板、高压板都没有发现明显问题,甚至还代换了电源板、高压板故障依旧。每次都是正常出现画面不到一分钟左右就听见喇叭里响起声音不大的“嘣”一声,机子就关机处于待机状态了。由于是杂牌机,网上也找不到该机的资料。为之奈何?

这是该机的型号,上面的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日松,这个公司以前从生产组装CRT电视机开始,存活了一段时间,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这是该机的接口,挺丰富的,还有模拟高频头,典型的十年前的机子

这是主板,网上没有资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板子,该机的电源板子用的是长虹的32寸电源板,该机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逻辑板是各自独立的。

这是高频头部分

这是准备拆屏换灯管

为了这个机子,已经折腾人几乎半个月了

看看,这就是烧坏的地方,这个板子背面就是该机的高压板,原本以为产生的高温是灯座板与高压板有干扰或者自激引起,我给高压板下面的铁板贴上了铝板,故障不变。

拆开的样子,同品牌的LG显示屏,其他的几乎都是十根管子,而这个机子的屏竟然是十二根

这是谁的手,记不清了

这是拆开的样子,看样子原机以前修过,也是这个问题吧,因为发热量比较大,所以用铜丝将每个灯管相连,但是治标不治本,最终还是坏了,估计是我师父修的

这是另一边

同样经过这样处理了

好像我们的早期液晶电视机显示屏几乎都是韩国LG的产品

这是我拆下来的旧灯座

这是我买的新灯座装的二手12根灯管,因为新灯管现在买不到

我的新灯座

换完新灯座和新灯管,试机灯管亮了,还以为问题解决了,谁知道后壳装机完成后接上信号,不到五分钟机子“嘣”一声关机了,再次开机故障重复,屏幕甚至不亮,指示灯就由正常的蓝色变为红灯,又待机了。

这个机子设计的比较怪异,想试机只有朝下,不然背后那个铁板没有办法固定,所以不能在维修的时候翻过来观察灯

这是准备装屏的时候,当时以为问题解决了

此时的灯管应该是亮着的,因为是白天所以看不出来

这是该机的逻辑板,早期这种逻辑板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这种电视机还是处理了扔了吧 小心起火把家里给烧了

网友:
由于是杂牌机,网上也找不到该机的资料

杂牌???????????????????

网友:
为啥不换LED背光

网友:
灯管没什么好修的,本来就不值钱,新买一台也便宜,真要修就全部换LED

网友:
看主板做工好像是鼎科的,要我说屏都拆开了不如直接改LED的,灯管拆了把LED灯条直接粘反光纸上就行,配套的恒流板用磁吸固定就可以了,这样下来亮度高也省电还稳定

网友:
既然电源板和高压板都换了那就检查驱动板呗,有通用板的话上通用版看看,没有的话检查驱动板主控供电,开机三极管等等吧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灯管,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看到日松这个牌子,就觉得没有修的意义了,傍松下的英文,还搞个不伦不类的日松,山寨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灯管,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看到日松这个牌子,就觉得没有修的意义了,傍松下的英文,还搞 ...

日本松下。

网友:
正常工作的话自身的温度应该不至于能这么高,考虑打火和高压板输出不匹配,以前那些组装机很多这问题,亮度不够灯管来凑,再不行,高压板功率再改高个五六瓦,效果杠杠的,楼主考虑把高压板取样电阻拆掉一个试试

网友:
看标签就是山上下来的机器 人家松下是 ideas for life 这货山寨还不忘把life改成复数

网友:
日本人也许不知道有这品牌,就像法国人不知道合生元

网友B:
屏写是LG,但是是国内与韩国合资的,只不过是挂上LG而已,日松更加是山上的牌子,别以为是日本松下的机器,根本就跟松下挂不上钩!简直就是粉丝当鱼翅,能比吗?

网友:
日松,好熟悉的牌子,十几年前开店搞维修,修过不少这个大屁股电视。

网友:
真要修就全部换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写是LG,但是是国内与韩国合资的,只不过是挂上LG而已,日松更加是山上的牌子,别以为是日本松下的机 ...

这个品牌吧,名字是我起的,你以为是日本松下?我的意思是日它酿的松下,

网友C:
院长从废品站捡了台山寨电视,然后故意委托他人去维修,没几天大家都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院长从废品站捡了台山寨电视,然后故意委托他人去维修,没几天大家都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

看到这回复我笑了一分钟

网友:
我也笑了,修好了参观完了,人走后早就准备好全新的索尼75寸OLED电视了!

网友:
我家的乐视电视 中间出现了很多竖道道。红黄蓝绿  哎乐视 垃圾 真特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