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不懂请教 金泰克的固态想拆颗粒做U盘 发现是自己打的标TAHTLGQJB3DA

楼主(2021-09-24):
手上有一块金泰克的固态 本想拆下颗粒做个U盘什么的。拆开颗粒一看是金泰克自己打的标 TAHTLGQJB3DA

不知道什么颗粒于是连接开卡软件查下ID

再根据ID AD5E28221090  查料号 只有2种

但是这两个查下来都是BGA 152的  为什么我看实际芯片是BGA132

网友:
自封片,看id就行,别的不用管

网友A:
找2258XT+海力士3DV4版本的固件开不就行了 论坛有帖子发过工具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258XT+海力士3DV4版本的固件开不就行了 论坛有帖子发过工具可以找找

感谢  已开成功

网友B:
这个3281做u盘是速度极快的,很不错的,3dv4是非常好的颗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3281做u盘是速度极快的,很不错的,3dv4是非常好的颗粒

麻烦问一下,3280ab是不是3281?手头有个U盘,是这个80a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3280ab是不是3281?手头有个U盘,是这个80ab的

软件上看3280 3281都是显示3280,一般都是3281主控的,3280的极少极少,一般3280都是用256G容量的,低于256G没有厂家用3280,因为3281 3280基本上速度都是一样的,一个价格7元,一个28元,只不过一个支持超大容量罢了,比如512G 1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3280ab是不是3281?手头有个U盘,是这个80ab的

想找个双头的 一头usb  一头typc-3的板子   3281好像没有这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找个双头的 一头usb  一头typc-3的板子   3281好像没有这款

翼浪那儿有 好像是13块钱一个,3281 152 272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浪那儿有 好像是13块钱一个,3281 152 272的都有

去瞄了下  确实有

网友D:
拆颗粒吧,不用费心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颗粒吧,不用费心搞了

搞是搞好了  准备还是拆颗粒做U盘

网友(2022-03-14):
用的哪款工具做的?

网友(2023-04-03):
感谢分享,学习新知识.

网友(2023-05-07):
请问这个查询软件是什么软件?

网友(2023-11-12):
料号查询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请教下,这个料号相询是用什么软件查询的?

网友:
SM2258XT随便开,固件全

网友:
现在自己搞划不来的

网友(2023-12-28):
我的也显示这个ID一直都是开不了卡 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我是S300 480G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