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CH340 TTL模块质量很差 发热严重

楼主(2021-09-24):
用着用着就坏了 还得买新的 而且太不稳定
再买这种模块就得加散热片了(发热严重 尤其是给s40v3(如诺基亚2610)机器传输mp3音乐的时候)

有时进度条会不走 确定ttl线接触良好 ttl模块不稳定

配合自己做的扣具刷s20机器的背景画面有时连接不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口电压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用的341,貌似没这问题,比较大散热好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口电压不匹配的问题。

不是 用了很多次才坏 而且能用的时候功能正常
是连续数据量大 这些模块原本应该是小数据量的控制信号传送或固件的写入 我用于做功能机数据线 数据量很大

PL2303的模块质量更好 但是需要装驱动 一般不用

网友:
我还有两个全新的CH340G的在吃灰呢,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2303远不如340稳定吧,340c用过很多,还行啊,SSOP10那个340T也用过不少,都不错。但这俩都不如CP2104,就是贵点,单片都是20多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用了很多次才坏 而且能用的时候功能正常
是连续数据量大 这些模块原本应该是小数据量的控制信号传送 ...

没用过土豪金版本的 CH340,但是用 CH340 做过好多电路 PCB 打样,没遇到过明显的问题。反而是 PL2303 的驱动程序曾经把电脑整蓝屏过,然后就弃用了。

FT232 假货多,假芯片遇到新版驱动会被官方 ban 掉,修复麻烦,也是弃用;CP210x 手焊难度偏高,一般玩 SMT 才用它。

综合下来还是 CH340 最方便。通过串口上传数据到电脑,连续工作几天也没问题。

建议你查查是不是手机和芯片之间电流太大了。比如芯片内置 ldo 给手机充电了,或者数据口电压不匹配等等,这种问题一开始完全可能没故障,但时间长了就会烧掉。不同的模块电路不一样,你换个不是“土豪金”版电路的试试,也许就不同了。

网友:
CP2102 便宜好用

网友:
当年玩路由器,买了好几个编程器, 用一次就吃灰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土豪金版本的 CH340,但是用 CH340 做过好多电路 PCB 打样,没遇到过明显的问题。反而是 PL2303 的 ...

电源是手机电池 数据信号电压匹配 只接了rx tx gnd 不用连vcc 就能传数据了 就是数据量大 电流很小的

你设计pcb 都是数据量小的 不可能用ttl传音乐 图片 你串口传数据到电脑我估计也不是传图片 音乐 动画 主题等较大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土豪金版本的 CH340,但是用 CH340 做过好多电路 PCB 打样,没遇到过明显的问题。反而是 PL2303 的 ...

另外告诉你原装诺基亚带芯片数据线就是pl2303的

网友:
还2303比340好
  估计是没遇到过不使用的时候 2303的驱动都能导致蓝屏?

网友:
340数据线用过百来条了没发现出问题的,兼容性比2303强

网友C:
估计数据量大闹得,我这用来给工控板传程序没问题。看能不调低速率,或者想别的办法,毕竟ttl就那个德行, 大数量量的话,谁家的也不好用。

网友:
没人注意还在用2610听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数据量大闹得,我这用来给工控板传程序没问题。看能不调低速率,或者想别的办法,毕竟ttl就那个德行,  ...

pl2303应该没问题 毕竟成品诺基亚数据线(ca45 ca50 ca42)全都是pl2303的

网友:
一直用CH340N做产品,没有损坏过,包括STC15W404/408 单片机,几年来一直在产线批量使用,没有损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告诉你原装诺基亚带芯片数据线就是pl2303的

原装不等于优秀,主要原因往往是成本低。

现在挺多工程师都不用 PL2303 了,太老了,兼容性成问题。诺基亚手机也被淘汰十年了。那些手机已经属于电子垃圾。当然你有权怀旧、甚至守旧,但是作为一个并非专业工程师的人,遇到电路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人家芯片的问题。

顺便一说,十几年的的老手机,诺基亚、飞利浦、西门子、阿尔卡特,我也还有几部没扔掉,但不敢常拿来把玩,塑料超过年限可能释放有毒物质。这些品牌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也是提醒自己更新知识,别和它们一样被淘汰。

网友:
CH340G/C 用挺久了,便宜、好用

网友:
rx和tx上面串个100-300欧电阻试试,没遇到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