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12v5a电源适配器EADP-600BA,看下是不是山上来的

楼主(2021-09-24):
拆个台达12v5a电源适配器EADP-600BA,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山上来的,找了半天,没在主板看到台达的logo,打算给我的K3路由器供电用,靠谱吗这个?最新更新,已经申请退货了,店家也挺爽快,现在K3没电源,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12V电源推荐,最好能12V4A的,剪线的也行,感谢大家了

板上的2007.05.19啥意思,2007年生产的???

楼主:
这个玩意给我的K3路由器靠谱吗,毕竟是几万的路由器

网友:
非常可以的山货

网友:
看主电容容量电源是足安的,使用的也是弯弯的品牌电容各元件中规中矩,但是不敢保证台达代工的

网友:
是不是台达的不好说,做工中规中矩,拿来带K3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妥妥的,没有接地。

网友:
台达的内部高频变压器顶部多数是椭圆形,这个方形看着感觉是山货。不过这个电源用料也是可以的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不是山上的也是低端货,明显不如日系电容的好,输出端焊点有点像后焊的

网友:
这做工根本不是台达的风格

网友:
从板号来看,这可能是一个12V 3A的电源,测一下输出能达到5A不?

网友:
现在翻新电源怎么会这么多呢???

网友:
90%不是台达啊
几点原因
1.主电源不是后换的,因为旁边白胶打着,但台达不会用SUSCON的电容吧
2.台达那个变压器通常喜欢做棱形
3.PCB正反面也不对,印着是OEM-ADS36-什么的,应该是个36W功率的,也就是12V 3A

优点嘛。。。12V侧2个电容看着还不错,输入端8字端口是原生的,不是乱飞线的,220V侧的安规电容压保险丝啥的都行

不过8字端子引脚有锈,不知道是否进水还是脚引脚正常氧化

网友:
虽不是台达的也还中规中矩,主要看价格!要好的我都去买拆机电源板+外壳自己组装!

网友:
淘宝还有很多换壳翻新电源,有牌子标,接的线有点细,还是喜欢买剪线电源

网友(2021-11-18):
翻新换块电源都十几年了做工可以用的,跟台达没半毛钱关系台达的原件最差的都是二线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