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穷人也玩客制化 -- 量产键盘三合一:雷达蛛(雷神+达尔优+狼蛛)

楼主(2021-09-24):
最近迷上了玩机械键盘,正好朋友拿来一堆好的坏的,加上我自己买的一些破烂机械键盘,前前后后玩了得有十几个机械键盘吧
翻车的拆掉,损坏的修好。轴嘛无非就是青轴和黑轴,然后有个摩豹光轴(比box白轴还脆的手感,已送人)
其实diy这个键盘灵感来自悦米pro和狼派虚空战舰,悦米pro我是没有的,毕竟穷人一个。(其实有贼船K95铂金茶嘿嘿,好钢用在刀刃上)
狼派虚空战舰图:

灯和轴坏了一堆,基本就是被我换成白灯的那一片。可能是被泼了某种可乐,黄不拉叽黏糊糊的好恶心。本想把键帽留下,板子和壳子扔掉,没想到拆开发现居然是轴座,瞬间真香,修好凑合用用吧。
然后想法就来了,铝壳加轴座插拔轴加自定义灯光的键盘有吗?当然有,还不少呢,但是价格嘿嘿~承受不起
那么有没有可能自己搞一个这样的键盘呢?说搞就搞,海鲜市场走起。
最后就挑了雷神黑金刚K71B和达尔优CK550手托版,俩键盘一共花去63大元。
以下是各位主角:

雷神:实在是太脏了,ttc黑轴,上手还牙碜我去。。。不能忍,直接拆掉。看看外壳好了,反正它的板子和轴我也没打算再利用,因为一点价值都没有(ttc的老轴真的垃圾,触点连银都不镀,更别提镀金了;原板上图大家品鉴)。

达尔优:居然是box白轴,但是剪线的,并不能保证板子是活的,所以先拆了测试板子。
用狼蛛的线调一下线序,上机。活的oh yeah!

狼蛛:崭新的,修过,不识别。拆开发现主控被焊锡糊的一塌糊涂,清理干净残锡发现板子是活的,但是。。。串键,无法修复。大概这是被废弃的原因吧,翻车了,拆掉。
狼蛛上面是塞德斯烽影,左ctrl键不触发,请出万用表一通操作发现是一条跳线生锈断了焊上以后复活(已送人)

各主角就位,开拍。。。哦不,开工:
达尔优板子所有的灯拆掉,按照自己的喜好换成自定义灯光,然后放进雷神的壳子。。。呃放不进去。意料之中,上板锉吧。哦对了板锉丢了,用合金锉凑合凑合,上下两端各锉掉1mm先。然后发现上边特别大,没办法上边又锉掉1mm。
然后断了一堆线,还坏了一堆灯。tmd我是傻子,应该先锉板子再焊灯
好吧好吧,灯换好,线飞好。终于放进去了,然后就是修整塑料背板和pcb钻螺丝孔加飞线。加工过程实在是太费神,而且尘土飞扬的,所以没顾得上拍照。
加一张背面凯华轴座的特写图吧,焊功和几个烫痕请无视。
这里要介绍一点小经验:
空格键左边那一块白色的镀锡区域,用手拿着的时候再去触发按键,会触发一整行按键。

原理不懂,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我一直以为是飞线短路了,没想到是这个东西导致的。
这个金属片是通过几个通孔连到背面相同面积的一块铜片,然后连到一个维盛4脚芯片的一个脚上,存在的意义不明。

时间大概过了一周吧,算是完工了,合体一下试试:

换PBT键帽再来一张:

功能很完美,轴用的就是达尔优自带的90多个box白轴(全部拆开清洗过),加几个ttc月白轴,高特绿轴和黑轴,这篇文就是用这个“雷达蛛”键盘敲出来的,成就感满满啊哈哈

后记:其实键盘是不完美的,因为雷神的铝定位板不配套,所以我把最上面16个键位的上边剪掉了,导致F1-F8是松动的,特别容易掉;右边小键盘加号和回车也是因为定位板不配套,右边框锉掉了大概1mm,导致轴位置偏移,卫星轴会卡键,无奈只好用了两个月白轴才勉强解决;指示灯孔肯定是不对的,用了3个白色234方灯替换掉原有的贴片灯,针脚弯曲至合适位置热熔胶固定;飞线完以后发现上排坏了3个黄色灯,黄色灯不够了,所以换成了4个绿色灯。
另外今天又把外壳整个打磨成了铝原色,雷神原壳灰不溜秋的实在是太丑了,更别提背面那个大猴子真是傻的一批,想起来都难受
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A:
我手里头也有几个机械键盘,卖钱又不值钱(150左右),扔了也可惜的那种
用吧,我也用不过来,最近又收了一把带音量滚轮的,感觉挺香

网友B:
手里有个青轴的机械键盘,进了一次水就坏了

网友C:
键盘我是只用剪刀脚的,舒适,静音,机械对我唯一的吸引力就是能加灯,晚上用键盘不怕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头也有几个机械键盘,卖钱又不值钱(150左右),扔了也可惜的那种
用吧,我也用不过来,最近又收了一 ...

带音量滚轮的我也喜欢,调音量特别方便。比如K95,还有黑爵AK35i闲置中,键盘太多用不过来确实犯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个青轴的机械键盘,进了一次水就坏了

进水的我碰见两个,一个老樱桃黑轴串键,暴晒一中午修复,还有达尔优机械师108,坏了一小片轴也修好了。
不知道你的键盘是哪种问题,如果直接不识别的话那拆了吧,主控挂了。如果只是有键不触发那应该问题不大,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水的我碰见两个,一个老樱桃黑轴串键,暴晒一中午修复,还有达尔优机械师108,坏了一小片轴也修好了。
...

识别的,但是f1那一排轴全都没响应了,其他地方有几个轴也不灵了,感觉不像轴体本身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我是只用剪刀脚的,舒适,静音,机械对我唯一的吸引力就是能加灯,晚上用键盘不怕看不见 ...

剪刀脚的键盘倒是没用过,最后一次用薄膜键盘是罗技G105,最后涩的没法用了才换成了贼船K95。
我对于灯光的看法也是可以不开灯打字,另外我需要用左边那一列宏按键

网友D:
请教楼主:那个灯的拆焊有什么技巧吗?最近我也在用两个故障键盘二合一,那个灯我拆10个有9个都坏了,好的那个焊上也坏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那个灯的拆焊有什么技巧吗?最近我也在用两个故障键盘二合一,那个灯我拆10个有9个都坏了,好的 ...

我是这么操作的:加热时间尽量短,右手拿电烙铁,左手拿一个尖头又有一定强度的工具(比如尖头镊子),化开右边脚的焊锡以后立刻用镊子把右边的引脚挑起与焊盘分离,残留的焊锡后面再处理。
处理完一边的引脚以后板子旋转180度,另一边的引脚就好处理了。
拆焊这种反贴灯的损坏多数都是加热时间过长 ,塑料熔化,挑起引脚的时候会因为塑料强度不够导致引脚断线。
我遇到的坏灯基本都是这种,仅供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的,但是f1那一排轴全都没响应了,其他地方有几个轴也不灵了,感觉不像轴体本身的毛病 ...

整行整列的不触发应该是断线,具体哪里断了可以B站看看飞线教程,矩阵的原理弄懂了其实很简单。
其它的轴坏了不确定是哪的问题,可以短接两个轴脚试试,触发的话就是轴的触点氧化,不触发的话还是断线,继续飞线大法吧

网友:
我用的狗东搞活动79买的的混光达尔优机械师108键黑轴那个!

网友:
机械键盘真不喜欢,噼噼啪啪的响起烦人

网友:
这算是整个重新制造了一遍,耐心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操作的:加热时间尽量短,右手拿电烙铁,左手拿一个尖头又有一定强度的工具(比如尖头镊子),化 ...

多谢多谢!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头也有几个机械键盘,卖钱又不值钱(150左右),扔了也可惜的那种
用吧,我也用不过来,最近又收了一 ...

我以后没有音量滚轮和静音键的不买,真的太香了

网友:
键盘翻新维修

网友:
好手艺,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后没有音量滚轮和静音键的不买,真的太香了

+1 以前我也用正常的键盘
后来发现108的真香,有音量键
再后来发现还有滚轮的那种,然后觉得,滚轮的才是无敌,手感真舒服,其他键帽改装一下也能接受,但是滚轮音量,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