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 米沃奇m18电池第一个灯闪烁,解锁失败

楼主(2021-09-24):
前段时间打黑的,之前也打黑了好多个了,就是这一个出问题了,其他短接二,五脚都可以解锁。就只有这个不行,不会是要原装充电器吧

楼主:
没有人理我吗按按钮闪灯,一短接就灭

网友:
板子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A(2021-10-29):
解锁不是这么解的,3角加2.2K电阻到2 然后 3正 1负 充电

网友(2023-09-26):
二五脚短接后按电池按钮不会显示电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锁不是这么解的,3角加2.2K电阻到2 然后 3正 1负 充电

这个电阻。看到有些人说要10k,有些人说要30k

网友:
我有原电原充就是没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