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802.11K/R/V漫游

楼主(2021-09-25):
最近想弄路由器/AP的漫游,看了一些网上的帖子,貌似路由器/AP支持802.11K/R/V的就可以漫游。
有几个问题:
1.是否需要同品牌/同一种第三方固件才能漫游?
2.是否一定把WIFI名称和密码弄成一样?
3.是否需要接在同一个局域网(或者说同一条宽带下)?
4.主路由是否也需要支持K/R/V?

请有经验的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集客了解一下。

网友A:
我刷过集客,我来回答一下:
1,是,一般同品牌才可以,或者刷成同固件,比如集客;
2,是,这个是必须的;
3,是;
4,是,必须两个路由器都要支持kvr协议这样体验才比较好。
个人经验,如错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过集客,我来回答一下:
1,是,一般同品牌才可以,或者刷成同固件,比如集客;
2,是,这个是必须的; ...

第4个……我说的主路由不发射wifi,而且我也没说2个路由器。

楼主:
极客只有漫游,其他什么都用不了啊,我想用padavan或者OP

网友B(2021-11-21):
padavan和op有KVR固件、

网友:
1.是否需要同品牌/同一种第三方固件才能漫游?——我主路由是水星+3个AP(三个磊科mg1200ac,二手货,四五十块一个,固件版本不一样,可以漫游及自动切换)
2.是否一定把WIFI名称和密码弄成一样?——是
3.是否需要接在同一个局域网(或者说同一条宽带下)?——家里只有一个宽带一个局域网,没试过其他。
4.主路由是否也需要支持K/R/V?——可以不需要。我主路由是水星的,完全没有kvr及mesh之类功能,甚至主路由关闭wifi,一点都不影响三个ap的wifi实现漫游。

网友:
漫游主要取决于客户端,家用psk环境下还是关闭11r提升用户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avan和op有KVR固件、

是的。我已经搞定MTK全家桶的KV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