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的电池点焊机

楼主(2021-09-25):
(图片)

网友:
点镀镍和纯镍分别能点多厚的???

网友A:
它这个控制板只是控制220伏输入端的导通时间吧?其实并不能控制输出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控制板只是控制220伏输入端的导通时间吧?其实并不能控制输出电流吧 ...

可控硅控制220的电压,相当于可控硅调光调温那种电路

网友:
这个控制板是能控制电流和导通时间的。

网友B:
硅钢片为什么要焊在一起短路啊

网友:
謝謝分享 预定一个?

网友:
看似简陋,实际做工还是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为什么要焊在一起短路啊

避免震动,有些音响的硅钢片也这样处理。

网友:
这是去哪捡到的或弄到的

网友:
报废微波炉废物利用,买块控制板等,自己做一个,确实不错。

网友:
我用700W微波炉变压器改的,次级的6平方的铜线剥皮5条并用也就是30平方吧,串进热缩管绝缘绕了4圈,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行,焊点基本焊不住基本没火花。

网友:
900w变压器功率应该够用了,自制吗还是多少银买的?

网友:
可以出让的吧

网友:
满电流可以用来做电焊了

网友:
粗铜线是多粗?

网友:
  我用的是900w微波炉变压器、拆除次级用35平方的多根电缆线双根剥皮铜线并行穿热缩管穿绕4圈、电压约4v、可很好的点焊0.2的钼片。

网友:
板子链接分享下吧,有3个微波炉了

网友:
 好玩, 铜线够粗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