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被奥睿科USB3.0移动光驱给坑了,竟然是USB2.0

楼主(2021-09-25):
去年在某宝的奥睿科的店铺买了个移动光驱,页面写的是USB 3.0的啊,我也一直当USB3.0在用,前几天光驱插上USB口没有反应了,今天想折腾一下,结果拆开被雷倒了,用的是2012年的旧光驱,而且是USB2.0的板子,倒是usb插头是蓝色的3.0口啊,真的是防不胜防,以前一直认为奥睿科是个不错的品牌,看来这个有误差了,虽然不清楚是店铺造假还是奥睿科厂家就是这样,但是店铺不可能连电路板都自己造吧。下面直接上图

写的就是USB 3.0的啊

网友A:
不像是正经货,感觉奥睿科不至于干这种事,卖家售假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正经货,感觉奥睿科不至于干这种事,卖家售假的嫌疑比较大。

估计是山寨的。奥睿科的产品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价格稍微有点偏贵

网友:
看光驱明显是拆机光驱啊

网友:
如果是原品牌就这样出的话就比较坑了!建议维权!

网友:
你不是从京东自营或者淘宝旗舰店买的吧,应该是某个专卖店,价格比旗舰店便宜一些。
看电路板照片,并没有奥睿科的标记,这种东西深圳华强北随随便便给你设计,千把片就能找到厂子生产了。

网友:
对光驱来说,USB2.0和3.0没区别。

网友:
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店铺用旧光驱塞进奥睿科的光驱盒里,当成品卖。但我去官网找了一圈,发现奥睿科没出过光驱盒,在售的只有硬盘盒,倒是在电脑周边的栏目里找到这个光驱,也就是说,要么它是正品,出厂就这样的。要么就不是正品,那个店铺进到了1:1的高仿货。

https://www.orico.com.cn/product/detail/5090.html

网友:
其实晒出店铺就知道你买的产品是个啥情况了,除了“orico旗舰店”这一个不会有假货,其他什么专卖店企业店啊都有可能真假混着卖,至于什么工厂店、批发、乐园之类的店铺,那基本不可能有真货。

网友:
光驱咯速度连usb2都跑不满,3.0有什么用

网友:
光驱要3.0的也没啥用,反正都是慢

网友:
奥睿科质量就这样了,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买过这家的产品。

网友:
DVD的读写就二三十,u2足够了,蓝光的话读写有六七十,必须u3或者直接sata

网友:
2.0光驱都跑不满,3.0有何用?何况你这个还根本就是个山寨假货!

网友:
光驱跑不满usb2.0接口的速度的,dvd16x的读取速度才21.6MB,所以用3.0接口完全是浪费。

网友:
USB2.0配它绰绰有余了,3.0只是商家的噱头而已!!!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虽然有点中看不中用的感觉,但市面上也没有像它这样啥都做还做的差不多的了。也肯定是不会造假的,最多是性能比不过同类型的产品。这个光驱明显不是奥睿科的做法。
不过光驱除了蓝光基本都跑不满2.0的,如果低倍刻录cd那1.0都够用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这就是正品,毕竟奥瑞科也就比山寨货好那么一点

网友:
便携光驱上USB3.0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而非速度

网友:
买过硬盘座,不是在旗舰店买的,买回来发现里面都是返修的焊点。退了,对这个牌子无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