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只能单独插电源用,也可以单独电池用,奇怪

楼主(2021-09-25):
    神舟的本子,用了十来年了,哪都好使,近来出现不能插电用。插电,用的还是电池的电,跟没插一样。觉得电源或者插口有问题吧,单独用电源也能用。。。再过几天单独插电也不能了,单独电池还能用。用完电池的电,倒是可以关机用电源充电。。。偶尔吧,插电也能逐渐检测到电源,然后一切正常。。。    请问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呢,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是电池过期了,你单独用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不太懂,但觉得是主板检测供电部分的毛病,不是电池或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一个朋友最求性价比 手机都是小米 笔记本都是神舟 小米系统越来越拉胯 他从11年到现在换了4个神舟了 每一个多多少少都有小毛病 有的插电池蓝屏 有的开机需要两次 有的做系统不认3.0接口 有的带个M2接口还是SATA的 而现在M2普遍是NVME的 升级都不好买硬盘 无线网卡也是各种省 真服了

网友:
神舟没用过,09年买的X200至今还在服役中。

网友:
用了10来年,电池应该差不多了,技术好的话自己换电芯,不要断电的那种,不然电池锁死,具体细节好像老站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