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DS UHF系列领夹式麦克风发射器拆解

楼主(2021-09-25):
在厂里找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刚开始以为是收音机或者某种接收器,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是
领夹式麦克风的发射器

完整的一套应该是这样,森海塞尔、铁三角、舒尔、AKG都有类似的产品

看效果图上的质感,应该表面是有类肤涂层的,
我找到的这个表面黏糊糊的,应该是涂层老化被清理掉了

还有一个领夹麦克风的配件

顶部,从左到右是橡胶外皮的软天线,一个低电量提示灯,拨动式电源开关,连接麦克的用的航空插头

打开电池盖后,正方形的小框是红外接受的地方,旁边两个拨动开关是调节RF射频 AF音频 强弱的
屏幕比较小,写着UHF-SERIES, UHF系列的意思

背面写着body pack transmitter,直译过来就是身体发射器
固定的装置就是一个粗铁丝

拧下4颗螺丝就能拆掉外壳

抽出电路部分,发现这个外壳这部分已经裂开了

内部,做工感觉不怎么好,没洗板,看着脏兮兮的,而且零部件的焊点看着很丑,
料倒是堆的挺多的

屏幕右边的两个天线

左边的一枚天线

这里少了3个按钮,应该和调节发射频率有关

主板背面主控芯片的字被打磨了

屏蔽罩里面

next

楼主:
补焊了一下航空插座这边

顺便洗了一下板,到处都是助焊剂,看着难受

补上的按键

装上电池。开机中....

初始频道

换的这个按键高度有点不够,只能找东西戳着它按。

的确是可以调频

放置一段时间后,就静置在这个频道上了,证明功能是好的,只是出厂没有装按键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不错。有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A:
机器做工可以,就是没有接收机,把那三个按钮补上,应该可以改频率,配别的接收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工可以,就是没有接收机,把那三个按钮补上,应该可以改频率,配别的接收机应该可以 ...

用料还行,做工不算太好,没洗板,脏兮兮的,元器件歪歪扭扭,焊点也丑。我补三个按键试试,如果能跟我家的麦克风接收机配对上,我再去买个麦克风

网友B:
便携设备还用卡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设备还用卡农头

个头其实不小,还算不上便携设备。貌似这种发射器都是用航空插头,应该比3.5MM的更稳一些,插进去容易,但想把插头拔出来就那么容易,保证做大动作的时候麦克风的不会断开。包括电池盖也是,关上后,要两个手指同时捏住两边才能打开。

网友C:
直播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后屁股蛋子经常都别着这么个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播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后屁股蛋子经常都别着这么个玩意儿

哈哈哈,就是这个东西,他们戴着那种应该比我拆的这种贵多了吧,效果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不错哦!

要是能用的上,配个小话筒,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能用的上,配个小话筒,玩玩还是不错的

大咖勇,坐等测评苹果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咖勇,坐等测评苹果13

iPhone13我不打算买,我要换新手机了,我老婆肯定也要吵着买。两台手机加一起,都够买辆成色新点的杜卡迪699。一想到能多买辆摩托车,我就舍不得。我的iPhone7P还不卡,还能撑一撑,准备去换个新电池接着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iPhone13我不打算买,我要换新手机了,我老婆肯定也要吵着买。两台手机加一起,都够买辆成色新点的杜卡迪 ...

杜卡迪699?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杜卡迪699?多少钱?

新的买不到了,已经停产,老版本699二手的2万2左右。这个可比手机好玩多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买不到了,已经停产,老版本699二手的2万2左右。这个可比手机好玩多了,哈哈 ...

牛逼啊。

这个价格。

杜卡迪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啊。

这个价格。

二手车都不算贵的

网友:
一个哥们二手的本田踏板,都卖了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