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片三星970EVO有救吗?圈中芯片好像是烧穿了

楼主(2021-09-25):
估计插到msata的口,还插反了,一股糊味飘出,再也点不亮了。圈中芯片好像是烧穿了。

网友A:
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击穿了 250G没啥拯救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击穿了 250G没啥拯救的价值

也算个蚊子大腿吧

网友:
就算能插进msata的口,但是怎么固定螺丝使用呢?

网友B:
换换这颗芯片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换这颗芯片试试啊

这芯片哪里有卖?我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哪里有卖?我死马当活马医

根据丝印型号淘宝买,或者找个同型号的板子拆一个

网友:
别试了,我出快递费给我得了,电源芯片烧了,容易给后面闪存主控一起带走,这就别折腾了

网友:
去闲鱼找个同型号128G坏盘拆个芯片换上

网友C:
通过多个网站的拆机图片,可以观察到芯片丝印是AtXXX,At为固定字符,XXX是批次信息。
https://ssd.zol.com.cn/pic/6923744.html#p=2
&channel=9172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89990

在TI官网上反查丝印为At的芯片,没有封装相同的器件。旁边的RB990反查到为WSON10封装的TPS22990,负载开关。
同功能和封装的TPS22953/TPS22954,与At这个芯片比较像
应用框图,但970的PCB上看起来PIN8 SNS接到了OUT上

Layout图,如果BIAS接IN,SNS接OUT,就跟970上的一样

虽然跟TPS22953/TPS22954的封装尺寸稍有差异,但功能应该是差不多。你可以去其它的芯片厂家网站上翻翻,找找这种开关功能的芯片,再过滤下封装,看能不能找到丝印代码为At的这个芯片。
找不到的话就确认下开关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直接一根线短接IN和OUT,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拆开颗粒吧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矽力杰的限流开关。这个是升级版本,与老版本SY6875有些许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矽力杰的限流开关。这个是升级版本,与老版本SY6875有些许不同。 ...

查了SY6875的引脚,和970板子上的几乎一样,如果能找到970用的芯片型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多个网站的拆机图片,可以观察到芯片丝印是AtXXX,At为固定字符,XXX是批次信息。
https://ssd.zol.com ...

我真想飞根线试试,但还得买一个M2的转接器之类的东西,还得花钱,我可不想在主板上直接试

网友:
保护隔离管,主控和flash大概率没事,换一个就行,981这些板子上都有,咸鱼收个拆了F的主控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