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CZF电脑散热风扇并询问一下!

楼主(2021-09-25):
电脑的散热风扇上镙丝的四个孔坏了直接掉下来(感觉透明的比黑白的塑料容易老化),换了个新的,但很奇怪,有时通电不会转,要用手帮它转一下才行,但有时去正常的,拆开点了点机油后还是一样子!

网友:
换个原装的吧

网友:
坏了,偏心,启动阻力大,换了吧

网友:
电脑风扇有时候无法启动,转轴很灵活,应该是两相无刷驱动版霍尔烧断一相,停在烧断位置无法启动,停在好的位置可以启动,风扇转速很慢。风扇阻力很大拧不动,应该是转轴磨损,上润滑油只能应急一段时间。建议买质量好点,双滚珠轴承风扇,比含油轴套风扇耐用。

网友:
楼上说的是,霍尔坏了。
如果是老式电扇的有刷,一般就是启动电容了。

网友:
杂牌就不要当回事了,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