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Linux系统的电脑用什么软件盘对盘对拷?

楼主(2021-09-25):
公司有两台普通电脑装的Linux系统用做服务器用,现硬盘用了两年了,怕突然坏掉,想换新的企业级的硬盘,,,原硬盘是普通的1T的,现想换成2T的企业级的,
请问用什么软件硬盘和硬盘对拷?  想进PE后用GHOST的disk TO disk 行不,完事后,Linux系统用新盘还能启动不?里面的文件会破坏不?

网友A:
使用GHOST盘对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HOST盘对盘就可以

听说GHOST有 Linux版的,,不知道用DOS版的盘对盘拷贝有没有问题?

网友:
diskgenius都可以
把旧盘分区表备份下来,恢复到新盘
然后一个扇区一个扇区克隆就行,选复制所有扇区,那样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把未分配空间合并到最后一个分区就行

网友B:
ghost 和盘对拷不关心你上面装的啥系统
顶多引导信息重建一下

网友C:
dd命令了解一下:
假设原硬盘在系统下的名称为 /dev/sda,新硬盘被系统识别为 /dev/sdc。
dd if=/dev/sda of=/dev/sdc

你也可以先把原盘整个映像到一个sda.img文件,在需要的时候还原。
注意:生成sda.img文件的目录,不可以在/dev/sda上!

例:
假设从盘被挂载到/mount目录
备份 dd if=/dev/sda of=/mount/sda.img
还原 dd if=/mount/sda.img of=/dev/s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命令了解一下:
假设原硬盘在系统下的名称为 /dev/sda,新硬盘被系统识别为 /dev/sdc。
dd if=/dev/sda o ...

是不是同时插上两个硬盘,然后开机进入Linux系统 用dd命令把原硬盘全盘拷贝到新硬盘上,
再关机,取下原硬盘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 和盘对拷不关心你上面装的啥系统
顶多引导信息重建一下

是win系统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进pe或进dos用GHOST,disk to disk就行,,
这个Linux系统没玩过,,听说在win系统下,Linux的文件会损坏!所以不敢乱来

网友:
你说的对,就是linux系统自带的命令,要用root账号权限执行。
取下原盘后,把数据线接到新盘上,盘符有时候和物理接口有关。想要新盘直接开机,最好保持一致。
如果新盘比原盘容量大,还需要把多出来的部份再分区、挂载起来用。是完全一比一的备份,不会自动改变分区大小的。
安全第一!和ghost一样,盘符千万别搞反了!所以我刚才还给出备份到映像文件的方法,就是多一手防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in系统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进pe或进dos用GHOST,disk to disk就行,,
这个Linux系统没玩过,,听说在win ...

我忽略了linux用的分区都是ext4之类的了。
不过备份和恢复应该比win还简单
https://www.moewah.com/archives/2610.html

网友:
如果用tar,不用选z
带压缩的速度慢

dd是最佳方案

网友D:
所以你们真的不推荐RAID 1?硬件层直接同步,出问题换掉坏的那个,插上新盘继续RAID 1,连人工干预都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们真的不推荐RAID 1?硬件层直接同步,出问题换掉坏的那个,插上新盘继续RAID 1,连人工干预都不用 ...

如果最开始就规划好,使用硬Raid卡,当然好呀。
现在楼主的“普通电脑”已经在运行中,是SATA普通硬盘,又不想重装系统,定期做磁盘备份,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企业级硬盘也不是绝对可靠的,照样有损坏的风险,所以重要数据还是要定期备份。
普通SATA硬盘,在Raid 1重新数据同步的时候非常卡,有时候会几个小时硬盘灯长亮,如果服务器的访问量大,大家只能都卡着吧。

网友:
这问题对linux来说真是问着了,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最开始就规划好,使用硬Raid卡,当然好呀。
现在楼主的“普通电脑”已经在运行中,是SATA普通硬盘, ...

大多情况下所有系统分区和数据分区都是分在不同硬盘中的,完全可以在线热备成RAID 1然后转移路径

网友E:
dd if=/dev/xxx of=/dev/yyy

xxx是源盘的设备名,yyy是目标盘的设备名。

另外一个方案是就是cp命令。

cp  -a  src dst

最好是用cp -a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命令了解一下:
假设原硬盘在系统下的名称为 /dev/sda,新硬盘被系统识别为 /dev/sdc。
dd if=/dev/sda o ...

这种考研技术啊,我一直想试试又不敢逝世2333

网友(2021-10-31):
百度搜一下   再生龙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 if=/dev/xxx of=/dev/yyy

xxx是源盘的设备名,yyy是目标盘的设备名。

cp -a有坑.....因为隐含了-d
如果有软链接,它不会拷贝源文件,而是把链接拷贝过去

cp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