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款电动自行车改装前碟刹太灵敏了,怎么办?

楼主(2021-09-25):
原车前鼓刹一点不灵,所以网上又买了改装套前碟刹,改完后试骑发现太灵过头了,稍微捏点点刹都会刹死,这样不安全容易摔,现在又换回不灵的前鼓刹了,体验总是不好,所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坛友们是怎么解决的?加一个10几块钱的缓冲阀(ABS)能不能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或者哪种鼓刹片硬度高(原车刹车片太软就是调到背刹车状态它都还刹不灵)

网友A:
看到个帖子  好像可以加点油   稍微那么一点

网友B:
换个鼓刹总成,也就一二十块,我是后轮改成碟刹效果特别好,既线性又刹得住。

网友C:
我山地车的碟刹真就是碰上点了油没那么容易抱死了,刹车距离我倒是没感觉有啥变化,毕竟大力捏刹车也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个帖子  好像可以加点油   稍微那么一点

当时也想到这个但是感觉不长久,刹车盘刹多了应该会慢慢又恢复刹死状态,所以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鼓刹总成,也就一二十块,我是后轮改成碟刹效果特别好,既线性又刹得住。 ...

换过一次,是当时告诉卖家这个情况,卖家就发了一个一样的刹车总成过来,换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没有得到改变,另外再买鼓刹也不知道哪家的刹车皮硬度高,怕买到一样的没有效果的鼓刹。我的后轮本来就是碟刹所以就只要改前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山地车的碟刹真就是碰上点了油没那么容易抱死了,刹车距离我倒是没感觉有啥变化,毕竟大力捏刹车也是有效 ...

用油的话我怕容易干,城中心骑行刹车使用频率高,每天22公里左右,上下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一次,是当时告诉卖家这个情况,卖家就发了一个一样的刹车总成过来,换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没有得到改 ...

前刹有个调节刹车松紧的螺丝,拧到不捏刹把时前轮悬空转动有一点阻力,这时捏刹把应该就有刹车,只要刹车片厚度正常,怎么也不能刹不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油的话我怕容易干,城中心骑行刹车使用频率高,每天22公里左右,上下班用。 ...

油很难干的,即便看起来干了也有薄薄的一层,我这wd-40就这样,这也就是为啥碟刹严禁粘油,沾到了就有影响,而且很久

网友D:
车太轻,惯性小
换线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很难干的,即便看起来干了也有薄薄的一层,我这wd-40就这样,这也就是为啥碟刹严禁粘油,沾到了就有影 ...

好的,有空再改回来也喷点WD40试试,顺便再买个缓冲阀加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太轻,惯性小
换线碟试试

搜了一下搜不到适合的,搜到的都是一些自行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空再改回来也喷点WD40试试,顺便再买个缓冲阀加上去试试。

我前轮的鼓刹占了点普通的油,一年了,刹车效果也没恢复,而且鼓刹也变成无法抱死了。。。

网友E:
如果是50鼓刹或者涨刹就换成110钢圈加鼓刹一套,如果是110刹车片就换成竞技刹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50鼓刹或者涨刹就换成110钢圈加鼓刹一套,如果是110刹车片就换成竞技刹车片 ...

好的谢谢,是110鼓刹,我去购物平台看看能不能找到竞技刹车片

网友F:
碟刹油管空气不要排的太干净,油管里有点空气刹车会柔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碟刹油管空气不要排的太干净,油管里有点空气刹车会柔和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7-10):
嫌弃太猛 就别用油碟  再一个也是看个人习惯来的  习惯了就好用很多  至少碟刹刹车力度线性很好 也很省力    也不会像鼓刹那样晴天刹车不好 雨天一按就刚的一下抱死

另外不建议用你说的那个机械防抱死  我的后轮就是鼓刹改的油碟    买的这卡钳自带的一个这机械防抱死    几年了  有时候卡住导致刹车很高(很硬) 一按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正常情况应该是按后刹很低很软  丢失了线性了;

网友:
下面放点油出来

网友(2023-05-16):
1,改变使用习惯,轻点制动杆。2,拆下制动蹄片,修改蹄片接触面积。3,减少前轮气压。4,如果可能,调节制动杆自由行程,使制动杆有效工作行程变短。    另制动片尽量不要接触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