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本小收录机上面的小喇叭,可惜坏掉了啊!

楼主(2021-09-25):
前几天拆的日本收录机,发现小喇叭万用表检测阻值无穷大,挂了!拆下来看看,这做工非常好,纸盆上竟然还有钢印,有知道这是阻值多大的喇叭吗?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喇叭音质秒杀这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你可以尝试修好它

网友B:
一般是8Ω,也有可能是4Ω,看看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着好好的,难道线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喇叭音质秒杀这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你可以尝试修好它

修这么小的喇叭可是个细活啊!换音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8Ω,也有可能是4Ω,看看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

功放用的是AN7222的啊!

网友C:
检查纸盆和接线柱引线根部有无断线

网友D:
在是纸盆前面刮开试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用的是AN7222的啊!

AN72222不是功放,而是调频调幅高中放电路,这个机子的功放我估计是
AN7112或者或者AN7116。

网友:
8欧姆或者四欧姆

网友:
找个尺寸相近塞进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纸盆和接线柱引线根部有无断线

刚刚检查接线端子和纸盆位置无断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是纸盆前面刮开试试呗

刚刚刮开纸盆上音圈两边的引线,进行阻值测量还是无穷大,看来音圈真的是烧了啊!

楼主:
网上说这个喇叭是日本铁三角的啊!

网友:
这种小纸盆喇叭也就是听个响,没实用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说这个喇叭是日本铁三角的啊!

这是日本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日本松下:

是的日本松下铁三角

网友F:
焊下引线,壁纸刀或手术刀裁开纸盆边缘提出来,找到音圈断线处,针尖挑起焊好后压平,502涂一点保护,纸盆调好位置高度后用专用胶粘上,没有的话用黄色修鞋胶也可,这样修基本不影响原来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下引线,壁纸刀或手术刀裁开纸盆边缘提出来,找到音圈断线处,针尖挑起焊好后压平,502涂一点保护,纸盆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