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立马电动车电量显示不准问题

楼主(2021-09-25):
12年前家人买的立马电动车前几年淘汰下来给我,我偶尔接小孩或到市区不便开车时会用。
淘汰原因是电池不行,一充就满,一跑就没电,换电池也没用,修车铺的说是电机不行了,鉴于此车在小区地下车库暴雨积水时电机淹过两次,于是另买个新电动车。
这是旧电动车:

到我手后骑得极少,也给它换过电瓶,但并没什么卵用。
由于小区地下车库内的充电装置是奇葩,检测到每路电流变小后立即断电,根本不给涓流浮充的机会,买多少小时充电时间也没用,所以觉得充电可能也没充满。
今年越发严重,充满电后也只有3格电,一起步就只有2格电,又觉得充电不满也不至于如此。前天找给我换电瓶的人,放他那查了一天也没解决。昨天和他讨论是不是仪表上的电量显示有错,实际有电,它显示为没电。
修车的说这个修不了,并怂恿我花800元或1400元换它店里的两款新车,没舍得。
回家拆修,这是充满电后骑50米后停下拍的,测有52.3V,只有2格电:

拆开笼头:

这是大灯,9个小LED,发光亮度很感人。

把电量显示面板拆回家:

反面,天津产的。
红黑线是48V电瓶的电源正、负线,另两线是左右转向指示灯。

网上找到天津尺寸一样的店家包邮15元,但我想了想,还是先自查一下也许能省点钱。

拆开里面,好多灰

板上IC芯片是LM339D,LM339是一个4路电压比较器,按电阻分压做基准,控制4个LED灯来分段显示电动车的电量。
下面是它的引脚用途图:

清灰,注意板上这个R6电阻等会要提到它。

右下角是给它电源正、负级焊上线,接电源准备做测试

手上没有50多伏的可调电源,于是用输出55.5V的电动车充电器当电源,用一个5K的电位器,接在电源上调节对此面板的供电电压(整个面板耗电很小,只有十几毫安)。
试出电压与电量的关系,这明显不对啊,要54V才能显示满电:

于是检测板上每个电阻,发现分压电阻R6上的色环是“橙、橙、黑、红、棕”,应是一个33K,误差1%的电阻,但实测是39K。
手上没有33K的电阻,找来一个22K的电阻和一个12K的电阻串联凑成接近33K的电阻(实测33.5K)。

然后再测电压与电量的关系

准备装回去之前,上点热熔胶,防止脱焊

装回去,OK了,52.3V之前显示2格电的,现在正常显示为满电了。

想想之前以为是电瓶不行,内阻大自放电大,以为电压50多伏都是虚电,为此换了两次电瓶,浪费几百大洋,唉。。。。

网友A:
这个地方对充电电流没有影响吧?

网友:
应该再把那条5心还是7心的线换掉性能还能提升,

网友:
现在换便宜,等天冷就贵了。

网友B:
坛子里有人自己加数码电压表的  不过话说回来显示是一码事 控制器判断是另一码事

网友C:
一看到修车铺老板怂恿的样子,我就笑了,都是这个套路

网友D:
按理说,虽然显示电量不正常,但应该不影响充电和骑车的吧!

网友E:
车子能骑多远还没数吗

网友:
ls都说了,显示虽然没电但是应该一样能骑的。另外放个数码管的电压表也就4,5块钱一个,那个相对准确些

网友F:
能骑多少公里没试过吗?显示有误差但电量是实在的。
是不是因为显示不准所以不敢骑远?因此不知道电瓶的实际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对充电电流没有影响吧?

这是个相当于显示剩余电压的仪表,和充电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人自己加数码电压表的  不过话说回来显示是一码事 控制器判断是另一码事 ...

自己加一个电压表大约10元钱,网上有的卖,接在电源钥匙后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防水密封
故障率比较高

原装就没有防水,靠外盖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修车铺老板怂恿的样子,我就笑了,都是这个套路

不得不说,当时心动了,差点就掏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虽然显示电量不正常,但应该不影响充电和骑车的吧!

有影响的。
明明有电,但显示没电了,会让人有焦虑感。

骑车不放心,怕过几分钟会把我扔半路上,所以不敢长途,只敢5公里半径内骑行。
对充电也有影响,明明有电,显示没电,就想着充电,充又充不进,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子能骑多远还没数吗

想知道,但从没敢试过,因为半路真要没电停下来,又没地方充电,不急死人吗,推回去重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骑多少公里没试过吗?显示有误差但电量是实在的。
是不是因为显示不准所以不敢骑远?因此不知道电瓶的实 ...

对。
就是这样。

网友:
欢乐表你也信!

网友:
除了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别的车都是装个电压表就差不多了,那玩意比格子显示的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