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直驱洗衣机DD马达螺丝是正牙还是反牙

楼主(2021-09-25):
请问下这个螺丝的旋转箭头表示的是正牙还是反牙,搞蒙了,按正牙没松掉,套筒都滑了还是没动静。路过的给点建议怎么拆,多谢了

网友:
那两个箭头可不是指螺牙方向,很多东西都能看到这个环保标记,只是大部分是纸贴上去的。
这个有螺丝胶,需要的力气不小。

网友:
电动扳手上,几下就搞定

网友:
以前看有高手说,加热那个螺丝再拧。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拆掉了,扳手废了两套,最后买的挺好的,不滑牙,螺丝正牙,非常紧的,留给有需要的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