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信聊天中的新消息能不能设置不静音?

楼主(2021-09-25):
比如和某人聊天的时候,新消息过来的时候是静音的,只有关了聊天界面的时候才会有通知声音,这样很容易漏下消息,能不能设置不静音?找了下貌似没看到设置选项

网友A:
设置电源管理模式的时候,把微信设置为白名单就可以了,让它一直在后台运行,通知设置为微信允许通知,不要勾选那个消息勿扰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电源管理模式的时候,把微信设置为白名单就可以了,让它一直在后台运行,通知设置为微信允许通知,不要 ...

不是这个意思,是开着聊天界面的话就不会有新消息提示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开着聊天界面的话就不会有新消息提示音了

试试这个

楼主:
谢谢,好像是这个吧,原来要一个个设置啊,我去试试看

楼主:
貌似可行,不过为什么你这里显示的是强提醒?我的显示的是提醒?你是苹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可行,不过为什么你这里显示的是强提醒?我的显示的是提醒?你是苹果的? ...

华为,不是苹果

楼主:
我是小米的,同样安卓的难道显示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米的,同样安卓的难道显示还不一样?

我的是7.0.19版本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