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户户通红灯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9-25):
一台户户通型号,高斯贝尔 故障通电指示灯亮红灯不开机。测的电源板输出5v正常,主板测有3.3v1.2v-2.6v有两个5脚的貌似是稳压管丝印s108输出一个3.3/1.2。两个同样的稳压器件输出电压不一样,左边这个输出一个3.3和4.9右边那个输出1.2和3.3
主板那个大方形ic摸着有发热。会不会是左边这个稳压器出现问题还是啥原因。请教下老师傅们。【晶振测两端无电压】

楼主:
连接按键板的电压全部是3.3v。最初的找到的只有数码管旁边的一个16v100uf的电容漏液已经替换故障一样不开机,遥控按开关机也无反应

网友A:
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吧,曾经接触过很多这类机器次级输出电容很容易坏,电压正常会不会是虚的,晶振无电压肯定不正常,晶振连到了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吧,曾经接触过很多这类机器次级输出电容很容易坏,电压正常会不会是虚的,晶振无电压肯 ...

已经用可调电源供电排除5v供电不稳的状况了。通电指示灯亮待机状态下230ma电流,方形ic明显发热,就连接数码管按键板表笔接地其余4根线都是3.3v左右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是户户通?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挂了,找固件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