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这种带卡扣的多芯耳机线材怎么节短?

楼主(2021-09-25):
山寨耳机的头梁线。有点长了,想把他截短一点。
可是他本身是靠塑料定位卡受力的,如果直接剪短就没有卡扣了。
现在是准备想办法能不能把卡扣拆开,实在不行就笨办法裁好后滴胶等一晚上。
还有其他简单的好办法吗。

网友:
找个扎带就行了  俗称勒死狗。。。

网友A:
为啥我532的帖子  M币是0啊。。。

网友B:
从中间剪断剪去一节再接上,记得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中间剪断剪去一节再接上,记得套热缩管

这个是钢丝线。就那种记忆金属的。数据线兼着后挂绳。
要是有按米卖的就不用这么折腾了,没看到有零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532的帖子  M币是0啊。。。

技术论坛纯灌水基本没分的。。。
[总结一下在数码之家赚M币的一些方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377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532的帖子  M币是0啊。。。

别灌水太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532的帖子  M币是0啊。。。

你看我的M币。。。是不是平衡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