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路由器固件的无线wifi信号创建的多?

楼主(2021-09-25):
哪个路由器固件的无线wifi信号创建的多?

信号要是能多放几个就好了啊.......

哪个路由器固件的无线wifi信号创建的多?

网友A: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WiFi信号?

网友B:
专业的ap一般能发16个-32个SSID,不知道够用吗

楼主:
谢谢大号大师......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WiFi信号?

这你就不懂了......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

你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ap一般能发16个-32个SSID,不知道够用吗

请问大师有免费的吗?

楼主:
你这个是做广告的啊.....

不是我想要的内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做广告的啊.....

不是我想要的内容呢.....

你懂意思吗?硬件就是锐捷m520,就有16WiFi版。你买来加个网口都不用刷机默认最多可以设16个ssid,我以前玩过。另外openwrt默认一个phy可以开4个SSID

网友:
openwrt轻松开8个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ap一般能发16个-32个SSID,不知道够用吗

打错字啦.
有免费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懂意思吗?硬件就是锐捷m520,就有16WiFi版。你买来加个网口都不用刷机默认最多可以设16个ssid,我以前 ...

你就告诉俺:  16WiFi
俺一搜索.....
都是APP的广告呢.......

误解了大师.......
还请大师谅解......

锐捷m520,就有16WiFi版
上面说的不是很看的懂.......
还请大师多说点哈......
是不是:
型号是锐捷m520,有16个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有免费的吗?

爱快、集客这些多支持

网友:
很多 TP 路由器 刷了海外版固件后 都有 muti-ssid, 玩玩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