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hinkPad T450屏幕暗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25):
接修邻居的一台联想T450,说是用着用着突然黑屏,其实是有显示的,用手电筒斜着照明还能看到图像

拆机

重来,拆屏

撕开屏的背光驱动显示小板上的绝缘胶纸

先检测屏幕背光驱动电路,发现输出端二极体压降值仅0.039V了,明显击穿了

风枪拆下电容C245,测试已经近似短路了

再测试小板上的两并联电容处阻值恢复正常

别急,装好屏仍然是暗屏的无背光的,主板供电的保险必烧的,拆下主板检测供电的保险已经开路

显微镜下看看保险丝F7,从联想X201料板上拆颗保险丝换上,体积略大点,也刚好能焊上

再测试屏背光供电的主板F7已接通

装机,开机,噢耶,久违的ThinkPad出现了,完美修复无背光暗屏故障

看似简单的维修,拆装各部件却很耗时!

网友A:
t60p碰到过同样问题
不过还好,没这么复杂,就烧掉一个主板保险,我那个修复比较简单

网友B:
厉害,思路清晰。
这个修一下几张到手了?

网友C:
厉害!是专业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思路清晰。
这个修一下几张到手了?

2张多啦

网友D:
厉害了。不过收费了吗?

网友E:
要找到故障点位却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不过收费了吗?

专业维修手机电脑,难道还免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找到故障点位却是不容易。

看似简单,找到故障点实属不易,需要花较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0p碰到过同样问题
不过还好,没这么复杂,就烧掉一个主板保险,我那个修复比较简单 ...

这个是连锁反应烧掉主板保险的,屏不出问题就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是专业维修吗?

专业设计U盘,维修兼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似简单,找到故障点实属不易,需要花较多时间

笔记本主板能修吗,我有个客户的y7000主板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主板能修吗,我有个客户的y7000主板需要维修

价格到位啥都能修,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到位啥都能修,修不好就换板

有淘宝联系方式吗

网友:
既然是保险,为什么会爆呢?换保险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