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分辨率问题,HKC S9813BL显示画面很糊

楼主(2021-09-25):
朋友的一台电脑显示器是HKC S9813BL,显示画面很糊,怀疑是分辨率设置问题,上网查最佳分辨率为1440*900,可是进入设置页面却找不到这个分辨率。正好系统较老,重新了WIN7系统,装机是连的是我家的菲利浦的显示器,分辨率也是1440*900,装好后全部显示正常,可是当将主机连到朋友的的HKC S9813BL显示器开机后发现这个分辨率自动消失了,在选项中找不到这个档的分辨率。请问这个会是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显示器本身故障导致?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是显示器反馈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是显示器反馈回来的

可是这个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是1440*900,设置中却没这项,是否说明显示器出了问题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是1440*900,设置中却没这项,是否说明显示器出了问题了呢?
...

网上查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以系统中显示推荐字样的分辨率为准。若没有则说明显示器没有反馈此信息,显示器固件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信号线也有关系,换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以系统中显示推荐字样的分辨率为准。若没有则说明显示器没有反馈此信息,显示器 ...

接上HKC的显示器时,所有分辨率都没有显示推荐字样

网友:
系统是原版吗
显卡设置里自定义分辨率试试

网友:
一个是线的问题,一个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一般就是这二个问题!!

网友:
数据线不行也会这样,这显示器有VGA和DVI接口,可以用DVI接上去试试。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驱动程序问题,手动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希望不是显示器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驱动程序问题,手动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一般就能解决。

显卡驱动用的官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amd显卡驱动有时识别有误,不能自动识别显示器能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也无法选择最佳分辨率,在单位多台电脑出现过这样问题
这个时候要强行指定使用最佳分辨率,先到显卡驱动设置里手动指定显示器支持的最高分辨率,然后选择你想要的分辨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amd显卡驱动有时识别有误,不能自动识别显示器能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也无法选择最佳分辨 ...

这个我也尝试过,更新显卡官方最新驱动后,强行设置到最佳分辨率1440*900后,画面字迹仍是模糊不清。而且这款显示器普屏和宽屏要通过显示器菜单手动设置,将它设置成4:3普屏,1280*1024或1024*768,也是模糊不清。

网友C:
显示器画面是否有黑边,宽高比例失调?在显卡驱动里检查一下是否画面缩放了
也许真的是显示器硬件出问题了呢

网友:
显示器连接线出问题,品质不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换DVI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画面是否有黑边,宽高比例失调?在显卡驱动里检查一下是否画面缩放了
也许真的是显示器硬件出问题了 ...

显示器画面右边竖向好像有一条黑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卡驱动用的官方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是官不官方的问题,而是你安装的驱动程序不合适,按我的经验一般是驱动没有完整安装或是驱动程序太新,去除了对部分旧机型的支持,特别是对16:10的支持,你最好能找到08-12年左右的驱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官不官方的问题,而是你安装的驱动程序不合适,按我的经验一般是驱动没有完整安装或是驱动程序太新, ...

理论上来讲,在接其他16:10显示器时能正常显示有1440*900的推荐分辨率,那么是否能说明显卡的驱动程序是正常的呢?

网友:
下载驱动精灵重新安装一下硬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