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敝帚自珍 录像机故障

楼主(2021-09-25):
我录像机和一位向杨雪飞师傅请教的网友一模一样的问题,放其他带子还好,有盒带子不太好卡了用什么方法都不行,也找不到手动退带轮,就用手往上抬录像带同时按eject键,一下子就出来了,但再放任何带子都放不进了,到不了位马上吐出来,也不可能入仓到位前进后退,还有点刮带子,录像机用的次数很少保养很好还有很多珍一个贵录像舍不得弄坏,什么状态开关,弹簧片传感器一概找不到,恳请高手指教时图解标注位置。

网友:
你取带子的方法不对,应把底盖拆下来,就可以看见加载机构,慢慢转动轮子就可以取出来,暴利取带子,要不把齿轮或者方式开关弄坏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