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WiFi同频干扰好严重

楼主(2021-09-25):
马路对面的149信道5GWiFi,
手机直连测速最好的时候120多兆,
用K2中继最高80兆但不稳定(卡,基本玩不了游戏)。
用个300兆网桥中继速度最高只有40多兆,
如果网桥工作在终端模式下面再接路由器则速度最高也有80兆。
现在有问题是手机直连测速120,路由器中继就只有80?还不如手机?包括以前中兴e8820也测过,那些没有功放的路由器更差。

再来说信号干扰的问题,我京东云路由器,只要开启穿墙模式,不管什么信道都能干扰到网桥,造成测速速度上不去,我甚至把信道调到64了。
另一个问题是我网桥一直向对面路由器发送着大概30~40兆占用带宽,而这时拿手机连接对面WiFi测速(接收)几个手机都只有1~2兆,最后速度上了15,上行也正常了50多兆,可是这时我网桥已经被干扰断网红灯了。测速停止后网桥又正常了

网友A:
等到大家把5G信道占满,我再用2.4G干净信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到大家把5G信道占满,我再用2.4G干净信道

等占满估计6G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占满估计6G都出来了

你比我机智多了

其实2.4G最大的优势就是传输距离远,干扰小中继比较靠谱。

场景一:农村自建房,选择功率大些的路由或AP,楼顶挂个天线,下地除草累了还能看部爱情动作片提提神

网友C:
楼主蹭网蹭出技术了

网友:
曾经把家里周围WIFI破解了个遍,那些路由器默认登陆密码的  WIFI信道全部被我改成一样的,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机智多了

其实2.4G最大的优势就是传输距离远,干扰小中继比较靠谱。

那不是更累了

网友D:
你应该用2.4G中继,5G上网。

网友:
别说5g了,2.4g也是如此。手机直连测速有70m(垃圾魅族手机2.4g只有72m),百米2中继只有30m多,也是只有一半,百米2设的是终端模式,外接无线路由器。

楼主:
再来看图吧,网桥自己都能干扰自己,接收干扰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2.4G中继,5G上网。

看来你还没被干扰过,我自己家里的用2.4忙时就被别人家的干扰到游戏都打不成。换5G就没事了,我现在长期开着的4个路由器都是关了2.4,2.4中继我也试过,常常被干扰到网页打不开,ping网关都是几千毫秒,5G好歹一般不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蹭网蹭出技术了

毫无技术可言,人家的WiFi密码就是手机号写在商铺广告牌上几年都没改过。前年还是1000兆即使今年变500兆了也不在乎你蹭,何况玩玩而已,中继过来也不过几十兆,我自己0元300兆香的多。还有双不限500兆+5Gcpe和双不限300兆+4gcpe 都配有电池刮台风停电都不断网。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正常现象啊。任何一个AP(包括无线路由器),无论2.4G还是5G的无线带宽总量是一定的,当连接的设备多了之后就会被分掉,即使有些设备只是连着而已并没有产生多少流量,但是这个AP依然要为这个设备预留一部分带宽。所以当你的手机和中继用的路由器/网桥同时连接上这个AP之后两者的速度都会下降。这种情况在信号较弱的时候比信号好的时候更明显。

而手机直连120M,路由器桥接变成80M也很正常,我猜楼主中继的时候路由器的5G是一边中继一边发射5G信号的。这种情况下路由器的5G信号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在中继上,另一半时间在给你的手机发射5G信号。中继的时候你的路由器的5G信号信道和被你中继的那个AP的信道是一模一样的,当中继那个路由器发射5G信号的时候就会干扰到那个AP,这就是自己干扰自己。这样子不慢才怪了。你改成只桥接,不发射5G信号就能达到120M甚至更高的速度了。

最后你说京东云开穿墙模式会干扰到网桥,也是正常现象。因为网桥/中继的时候网桥/中继路由器会不断的自动扫描被中继的AP的信道,而这个扫描是把所有信道全部扫描一遍,再列出所有扫描到的信号,再根据信号最好到最差一个一个的去匹配是否是自己要中级的那个信号。你京东云开启穿墙模式就是信号超强,你的网桥/中继路由器就会每次都先去瞅一遍京东云是不是它要中继的那个美女,这不就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无技术可言,人家的WiFi密码就是手机号写在商铺广告牌上几年都没改过。前年还是1000兆即使今年变500兆 ...

这么香,电信联通?

楼主:
今天测试辣级cpe的WiFi,自带WiFi太垃圾怎么测速都只有350兆,于是我把它调到5G 高频信道再测速看会不会高点,没想到测速时隔壁房间的网桥被干扰到几乎用不了,看的直播都卡住了,测两次卡两次,不测后恢复。看来这个网桥抗干扰太差,难怪京东路由器调穿墙模式什么信道都能干扰到,

网友:
也要看对方路由好不好,有些路由信号是虚的,三格信号有时刷个网页,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继后网络速度快和慢有很多因素,如上网人多,还有几人在看视频,还有对方网络带宽小方方面面因素,你想全速基本不可能,有些牌子wifi扩展里有高速模式,既2.4g扩展一个5g,又或5g扩展一个2.4,按网上来说应该满速,经反复测速最多只能达到一半多,反而5g扩5g效率最高,网损比较小一点,(连对方网用2.4g扩展不推荐),说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了,不要花那么多无谓的钱纯属浪费,花钱多也提升不了多少,当然你钱多我也不说什么,建议直接上多频的,话不多说有些东西你不交点学费是没人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