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浮地电路电压不平衡

楼主(2021-09-25):
有没有熟悉浮地电路的大师?
最近搞一个浮地电路板,±电压不平衡。
正压接近30V,负压才20V。
大概图纸如下,二极管电阻都测试是好的,470uf电容也是新的,对调过也是一样正压高负压低。

网友A:
你那后面是两只二极管还是稳压管?估计参数不太一致吧

网友B:
正负两边负载不一致,电压自然就会不平衡
需要用主动式浮地电路,或者正负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后面是两只二极管还是稳压管?估计参数不太一致吧

普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两边负载不一致,电压自然就会不平衡
需要用主动式浮地电路,或者正负双电源 ...

后面放大电路还没接入,有继电器断开的,只有几个ic用电而已,而且都是±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放大电路还没接入,有继电器断开的,只有几个ic用电而已,而且都是±供电的。 ...

2.2K电阻,电流1毫安压降就2.2V了。
负电压的2.2K电阻流过的电流是正负两个电压的电流之和。压降必然比正电压的大。
全部断开输出再测吧。

网友C:
可能大概也许是
两电容漏电流不一致
上下电容调换看看证实一下

网友D:
一个是2.2K的平衡电阻是不是小了;二一个是上下元件参数不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大概也许是
两电容漏电流不一致
上下电容调换看看证实一下

电容调换过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2.2K的平衡电阻是不是小了;二一个是上下元件参数不一改。

这个电路是成品的,不是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