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PL-360收音机修复显示屏

楼主(2021-09-25):
这个简单了,直接补焊显示屏的右边一脚和二脚直接好了,有维修经验,都是金属看脚和屏之间的uv胶水久了,补焊好了,话说德生收音机的电容真是爱坏,怀孕,漏液,,,又换了个某宝的电位器,2元多包邮5个,

楼主:
这是一部分电容,,,还有电位器

网友A:
这个货看上去就像一块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货看上去就像一块板砖。

有点长有点细

网友B:
收音机收藏爱好者吧这么多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收藏爱好者吧这么多机子

伪爱好者,不舍的买好机子,专收破烂报废机,捂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伪爱好者,不舍的买好机子,专收破烂报废机,捂脸,,,

pl360多少收的啊?

网友C:
现在这个年头了,上固态电容哈

网友D:
感觉是中奖了。德生收音机的电解电容器,我手头的没见到坏过,质量还行,况且HAM2000(Grundig S800)里面也是这样的牌子。

网友:
看着像个遥控器,用什么烙铁焊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年头了,上固态电容哈

不想从其他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中奖了。德生收音机的电解电容器,我手头的没见到坏过,质量还行,况且HAM2000(Grundig S800)里面也 ...

怀疑外接电源大音量长时间用造成的,

网友E:
认真拆机,好评支持

网友F:
和这个品牌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认真拆机,好评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这个品牌绝缘了

呵呵,我只收便宜机,尸体机,

网友:
国产机不收,什么牌子都不收!

网友G:
收音机, 还是要有一个的, 停电了可以用。。

虽说早期的安卓手机上有FM, 但停电了没地方充电啊。。

装干电池的收音机, 实体钞票    都属于应急产品,  常备!   我现在就去找AT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 还是要有一个的, 停电了可以用。。

虽说早期的安卓手机上有FM, 但停电了没地方充电啊。。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