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伯龙收音机换个电位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1-09-25):
这个里面也有蓝色的fm蓝精灵

网友A:
指针那个齿圈第一次看到,不知耐久度如何。

网友:
这个牌子不错,感觉比德生的好,灵敏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那个齿圈第一次看到,不知耐久度如何。

这种设计生产用工少,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