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家庭墙内底盒中哪根线是零线或是 地线?接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9-25):
如题: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分辨家庭墙内底盒中  哪根线是 零线? 哪根线是 地线?

我帮别人家更换 暗装插座的面板, 别人家原来 暗装插装的面板是单开, 我拆下面板一看, 墙内底盒中 有 多根线,我想这个底盒内会不会有220V呢?
我先用试电笔,测出火线,再万用表量,有 火线与其它的线,是220v

我向别人建议说,可以把这个 暗装插装的单开面板  ,更换为, 一位单开五孔  暗装面板,  别人同意了,我就更换为:  一位单开五孔  暗装面板

但我回到家一想, 有的家庭用的地线不规范,不一定是国家标准中的  黄绿色
火线 与 零线 之间是  220V,  但  火线  与 地线 之间 是否也是220V?别人同意了

如果我在 更换 暗装插座的面板时,  错把  地线 当 零线  接了?会有什么后果?
如何分辨 家庭墙内底盒中  哪根线 是 零线? 哪根线 是 地线?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有漏保的话,一用电就会跳漏保。

网友:
接好不试一下的、?

网友:
如果有黄绿线的话一定是地线,没有的话就找个检测插座测试一下就懂了,最好不要接错线

网友:
把家里电闸关了,弄个三眼插头,插在有用的三眼插座上,将地线和火线零线分别短接,这头测试,就可以确定哪根是地线了

网友:
检测插座可以检测出来吧。有漏保的话,地线当零线必跳的。

网友A:
万用表对地测一下,通的是地线,不通的是零线

网友:
用检测插座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对地测一下,通的是地线,不通的是零线

误导,零线对地也通的,中性点变压器附近接地

网友:
很简单,插上电器使用如果漏保动作,证明接的是地线而不是零线。

网友B:
接错了开灯就跳漏保,没有漏保或者漏保坏了,那么过几天供电局就找上门来了,他家有偷电嫌疑!!!

网友:
我想到一个笨办法:
1.在插座那用试电笔测出火线
2.将总开关断开,连接火线与零线,然后去插座那用万用表打,通的线就是零线
3.未测的另一根线就是地线,觉得不保险可以按同样的方法再测一次

警告:
如果地线与零线连通按上面的方法测试可能不严谨,搞不好会出大问题!!!

网友:
严格意义上不断开是测不出来的,零线过漏保,地线不过漏保,但最终都接到了一起,你可以先测试一下漏保有没有失效,没有的话只要插上一个小功率用电设备漏保不跳就是正确的!!!

网友:
1、电笔
2、两脚站在绝缘板上,单手分别触摸其中一根线, 电人的是火线

网友:
用一个灯泡,一根线插入火线固定,另一线插入其余两线,若漏电开关动作,插入是地线,若不动作是零线.

网友:
总进户跳开零线,小灯泡不亮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开灯就跳漏保,没有漏保或者漏保坏了,那么过几天供电局就找上门来了,他家有偷电嫌疑!!! ...

哈哈这个回复亮

网友:
火线接了地线,漏保会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下漏保上的零线的颜色,正常的电工不会用相同颜色的线做零线和地线的

网友:
先确认底盒中的火线并做好标志,进线总开关断电后把出线短接(火线零线短接),再测底盒中的火线与其他线之间电阻,电阻最小的线就是零线

网友:
这个事先需要问清楚是否是国标,如按国标施工的,问清楚是否有等电位接线端子。室内单相电源中,火线对其它线都有220V,如接错线,虽然也能通电,但是会失去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