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UT55测量不准电压,拆开研究一下vr1到6都是调节什么的

楼主(2021-09-26):
拆开研究一下vr1到6都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
圆柱体贴片电阻…………
顺便问一句,研究出来没有?

网友:
返厂维修比较好

网友:
建议返厂维修,一般人手里没有校准万用表的东西

网友:
先划线标注电位器调节角度位置,有条件的测好电阻值,再随便调,没反应恢复原位置原阻值好了

网友:
公版设计,没有什么研究的。

VR1=DCV
VR2=ACV
VR3=Hz
VR4=DCA
VR5=Ω
VR6=℃

鉴定完毕!!!

楼主:
收到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