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永诺无线遥控快门控制器(型号WRSII-01)的接收器拆解

楼主(2021-09-26):
之前拆了它的遥控器(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331-1-1.html),今天发接收器
全套

这是今天的主角:接收器

这是手控快门和设置地址的拨码开关

顶部除了输出线,还有俩指示灯

输出接相机的接插件,这型式没见,不知道适配哪种相机
不过估计就是地、对焦和快门3个端

底部是电池仓

周身没螺丝,仔细看发现是胶粘的

原配电池已经被砸变形

不过还有电

另找个电池装进去
红色的是电源指示灯,旁边那个应该是接收指示灯,其他也测不了

直接撬开

盖子上的金属片通过这个弹簧状绕线接触来给板子供电

板子抠出来

双层结构

小点的板子是射频接收板,和常见的类似

大板上的芯片是白板,估计是PT2272一类的解码器

外侧的快门键就是个锅仔片,看来只是快门

全家福

这种射频遥控的快门控制器比较简单,距离不会太远,和专门的射频芯片没法比

网友A:
各种快门线的接口如下,你这个应该是奥林巴斯4年前机子用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好多遥控快门都是可以换线的,多配几条线就可以给所有的机子使用,不需要每个机子配一个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种快门线的接口如下,你这个应该是奥林巴斯4年前机子用的

现在的相机能用蓝牙适配器来控制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相机能用蓝牙适配器来控制了吧?

手机端APP能控制的也有好多,不过这种和蓝牙的都不好用。

所以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是这种连线式的专用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端APP能控制的也有好多,不过这种和蓝牙的都不好用。

所以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是这种连线式的专用遥控 ...

因为蓝牙和手机app控制延时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蓝牙和手机app控制延时大?

对,延迟大,可靠性低

网友C:
电池咋压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快门线的接口如下,你这个应该是奥林巴斯4年前机子用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好多遥控快门都是可以换线的 ...

谢谢分享,很全面的插头,就是不知道具体的端子定义

网友D:
做工不行呀,输出线都快扭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很全面的插头,就是不知道具体的端子定义

一般来讲,除了佳能C接口和富士那个接线定义通用以外,别的都得拿到线才能测出来

佳能接口定义倒是简单,对应耳机线:地线=地线,左声道=快门线,右声道=半按对焦

但是,需要注意,和耳机最常用的3.5mm插头不同,相机快门线通用的是2.5mm插头

奥林巴斯最新的高端机型也改成了佳能C口,老机子才是UC-1接口

网友:
这应该是433的吧,干扰太大常会误动作,朋友影楼都用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相机能用蓝牙适配器来控制了吧?

现在还撸单反相机的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撸单反相机的不多了吧

各大相机厂商都在主推微单,单反的趋势是被微单取代

网友:
电池怎么会变形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端APP能控制的也有好多,不过这种和蓝牙的都不好用。

所以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是这种连线式的专用遥控 ...

快门线和有线快门控制器也各做过一个,无线的倒是没做过,这个倒是可以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咋压成这样了?

好像是处理的库存品(有包装不像是废品),用锤子砸了的,遥控器被砸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处理的库存品(有包装不像是废品),用锤子砸了的,遥控器被砸烂了 ...

啊,为啥要砸

楼主:
偶也不知道,估计是为能更便宜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行呀,输出线都快扭断了

确实比较粗糙

网友:
这个够老的,电池也像是专用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