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驱蚊器片用拆解

楼主(2021-09-26):
本来想自己做一个usb驱蚊器,但是恒温电路不会弄,就买了一个usb片用驱蚊器,拆解看看,用测温枪测的温度,46度左右,不知道准不准,那个加热片烫手,外面包裹塑料温度适中,可以当暖手宝用。

网友A:
5v1.5a,只能连手机充电头用了,电脑的usb输出能力只有500ma。。。

网友B:
红外测温枪测发热的金属表面不准的,不止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枪测发热的金属表面不准的,不止这个温度。

是啊,感觉很烫手,100度有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感觉很烫手,100度有了吧

滴一滴水看看会不会马上变成蒸汽。

网友:
用PTC加热,不需要电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1.5a,只能连手机充电头用了,电脑的usb输出能力只有500ma。。。

嗯,按说明书是那样,我昨天就是接电脑插口,也是很热,发热片也烫手的,也得100度了吧,说明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一滴水看看会不会马上变成蒸汽。

哦,这个下午测试一下昂,还真忘了这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一滴水看看会不会马上变成蒸汽。

试过了,滴上一点点水,不能立马刺啦一声变蒸汽,但是可以很快挥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枪测发热的金属表面不准的,不止这个温度。

反射率的问题。
找支黑色的水性笔,把金属表面涂成黑色,之后再用红外测温枪就基本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一滴水看看会不会马上变成蒸汽。

大神见谅,昨天的试验不准确啊,连接的时间短,估计温度没上来,今天连接电脑那个后置USB口,接近一个小时,滴水上去直接就刺啦挥发了,温度还是蛮高的

网友:
你再把金属片掰开看看,不一定有PTC哦,有些贱人直接就是一个2瓦的几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