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配重铁块压垮开关变压器的闪充充电器

楼主(2021-09-26):
闪充充电器63g

其中配重铁块22g

开关变压器一输出脚脱开

开关变压器输入脚均裂断

补焊后

装机,空载输出电压5.019V

1A负载,输出电压4.987V

1.5A负载,输出电压4.971V

2A负载,输出电压降为4.546V

网友A:
良心了,现在铁块也不便宜了

网友:
散热铁块,好家伙,现在铁这么贵,厂家真是下本

网友B:
正常,你说这个是配重块,商家解释说是散热片,并不能把商家怎么样。。。我有一个头是12V,9V,5V输出,内部也是这样,协议检测没问题,有一天感觉弹片接触不良,拆出来才发现有铁块,电路简单用料差,但是输出正常,没毛病,难道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心了,现在铁块也不便宜了

良心厂家----而没放块石头

网友:
我这帖子有人回复说这个配重块是散热片,你这个还有导热胶之类的,我的那个没有呀,不知道他说散热用对不对。
拆个比思尼BK0724 (BK-T-01Q)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074-1-1.html
17楼的朋友说是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你说这个是配重块,商家解释说是散热片,并不能把商家怎么样。。。我有一个头是12V,9V,5V输出,内 ...

遗憾没有在铁块上开鳍片,散热效果欠佳

网友:
现在铁这么贵,竟然没用水泥块

网友:
这铁块切割得还挺整齐,充电器易得,有标准切割铁块的充电器不易得,最近是求铁块难得。

网友:
配重散热块,良心,就是线补不行,空载5.2v 最好,这样达到1.5A时,也能稳定在5V以上。

网友:
充电器肯定不是老哥的,输出压降有点厉害

网友:
突然想到,既然电压这么低,完全可以当成AC-DC的4.5v 2A输出,用在三节串联电池的电子用品上面。

网友:
这铁块不光切割的好,居然还倒角了

良心厂家啊

网友:
应该是暴力装配造成的了

网友C:
还是带光耦的充电头电压稳得住。我有两个原边反馈的充电头,空载5V,1A就4.7V了,后来只好提高空载电压到5.25V,现在1A电流勉强4.95V.凑合着用。

网友:
加工手段很好,没有锋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带光耦的充电头电压稳得住。我有两个原边反馈的充电头,空载5V,1A就4.7V了,后来只好提高空载电压到5. ...

整流二极管的原因吧

网友:
负载之后看测试还算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整流二极管的原因吧

副边是同步整流LP3515,这个有故障了?虽然压降有点大,但是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边是同步整流LP3515,这个有故障了?虽然压降有点大,但是还能用。

这个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