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小凡电动工具怎么样,可以详细评价一下吗

楼主(2021-09-26):
买了一个小凡的无刷锂电钻,还行,除了同心度差一点,拆过电池,用的5节18650的2000毫安的电池,不知道啥牌子,请问小凡其他的电动工具可以入手吗,还是这个牌子很垃圾?不值得入手?

网友:
机子还好,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这三个机头能通用一个电压平台的电池吗。看电池贴纸三个电池都不同。不能通用的话电池成本太高。充电器太多也没地方放

网友:
东西还行就是电池太拉,但还是不能和大品牌几百块的那种比 我的小凡12v去拆日立18v电钻的夹头,小凡的自锁被我拧碎了,自锁失效了,但还能正常转。。。我怀疑日立的里面打胶了。还有看了眼小凡的电池比较贵,建议有能力自己换电池 的买

网友:
用过小凡有刷锂电钻,感觉比一般的什么吓牌、噻格之类的便宜货好,力度大、电池耐用

网友A:
买过小凡的12v 无刷钻,夹头老是松

网友:
我有3把12V无刷,还都正常用,一年多了,电池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小凡的12v 无刷钻,夹头老是松

我换了锐奇夹头,同心度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锐奇夹头,同心度好很多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买锐奇的电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买锐奇的电钻

一开始听他们说小凡性价比高,谁知道收到同心度贼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听他们说小凡性价比高,谁知道收到同心度贼差

不但差,夹批头都夹不住

网友:
如果想用的时间长:国产买东成,电池还是可以的,别买杂牌;进口品牌捡销量大的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听他们说小凡性价比高,谁知道收到同心度贼差

那就神器了。我有三把每把都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但差,夹批头都夹不住

我有几把,都正常。难道你们买到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把,都正常。难道你们买到次品?

我只说我买的这把。其他不知道

网友:
说实话,除了模具(21V无刷钻)有点瑕疵, 其他都不错 电池也还行

网友E:
借问一下,有没有用牧田款21V电池的电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借问一下,有没有用牧田款21V电池的电钻?

多的很啊  长得像牧田那种就可以 1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神器了。我有三把每把都好的。

早期的确实不错  后来一步步就缩水了  直观的就是夹头和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的很啊  长得像牧田那种就可以 100多块

在淘宝找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找不到。